ASUS F451C 维修

楼主(2017-12-05):
ASUS F451C,板号:X451CA REV:2.1,PCH--SJTNY,CPU--SR109,待机0.0003,保隔不过,第二个坏,更换后正常待机0.012,触发跳变到
0.8多正常显示
cpu

网友:
是第二个隔离管坏了么 ,最好有图写详细点

网友:
第2个???隔离管开路了????

网友:
隔离管直接导通了吧 导致g级也是1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