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奇葩问题

楼主(2017-12-05):
一块技嘉B85(在保,已丢给售后),长时间断电后插电一分钟以上才能触发,关机再试一触即发,屡试不爽,这是什么鬼?有哪位大神修过此故障来说道说道。

网友:
你换一下主板电池试一下,我遇到过技嘉的主板没有主板电池,触发不了的,装上电池可以正常触发!

网友:
查待机触发条件电压,时钟,信号1分钟前后的区别。

网友:
RTCRST#电压正常吗?

网友:
RTCRST电路中,可能有电容漏电了.

网友:
碰到过,桥挂了

网友:
有时电容怀孕也会有这种故障现象。

网友:
8系列的桥都喜欢坏,碰到过B85主板有时能开机,有时不开机桥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