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STON H61 点不亮 维修

楼主(2017-12-06):
如题主板上电CPU风扇一直转 不亮,测量主板A点1.2v    B点0v。没有集显电压,测量内存条件基本正常。接喇叭没有报警。看来CPU没有正常运行。

测量C点电压1.3v,这个电压明显不对了,应该是1.8.断开测确定R420   R162分压电阻正常,那只有换Q39=UP0109,料库里没有这个IC,找个UP7711换上。上电C点的1.8v来了,喇叭报警了。B点的0.45v电压也出来了。OK.

网友:
楼主真早,维修实例分享,值得学习

网友:
技术可以 是个老师傅吗

网友:
这款板子还有个通病  就是CPU的供电电阻容易氧化    电阻 200K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哈哈又偷学到一招

网友:
又是PLL供电引起的

网友:
又学到一招!非常给力!多多学习!

网友:
楼主发贴辛苦了,加分

网友:
PLL供电偏低导致不跑码七彩虹梅捷H61常用0109降压

网友:
1.8电压不足  导致过不了内存

网友:
楼主真早,维修实例分享,值得学习,又学了一招。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网友:
楼主牛X威武!感谢分享维修案例。

网友:
学习了,谢谢师傅分享。有YESTON A785G的图纸吗?可分享一下?

网友:
C点是什么电压,可以说一下吗。请赐教!

网友:
维修实例分享,值得学习,又学了一招。

网友:
学习了,好帖子,好东西多发点

网友:
ABC看不懂新手,请多少教教,能说明下都是什么吗

网友:
C点是什么电压,楼主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