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HT185WX1-300白屏修复

楼主(2017-12-06):
白屏,有点灰线,参考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7682-1-1.html,飞线VGH到逻辑板到Y侧TAB,修复成功

网友:
就是连接这两个地方,连上就好了

网友:
我有一块屏 屏上模糊  可是没有Y侧TAB  怎么飞线呀

网友:
正在学习修屏理论,实例,想看看不知道行吗?,谢谢楼主。

网友:
在一个三星液晶上也碰到过这个问题,一样飞线搞定

网友:
联想用这种屏  谢谢分享 联想用这种屏  谢谢分享

网友(2018-02-21):
都是高手,白屏的我修好的好少。

网友:
除了供电不正常,像这种还真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2018-05-18):
简答粗暴,找出故障点才是重点,知识源于积累,学习了

网友:
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故障的呢?

网友:
我等只能修修没有供电和没升压的,还望楼主多发类似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