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加例子

楼主(2017-12-06):
可调电源的电流表指针不摆动:
故障分析:指针不摆动说明电压加到笔记本上没有形成电流,或者电压没有能够送到相应电路,如保护隔离电路没有工作,或者有断路现象。 故障部位:待机电路和保护隔离电路
解决办法:按下开机键,如电流值不增加,可以测公共点电压,公共点有电压说明待机电路没有工作, 故障在待机电路,如公共点无电压,说明保护隔离电路没有向待机电路提供电压
实例1:DELL 3421
单用电池不开机,单用适配器也不开机,电池和适配器一起开机掉电。
        DELL 3421单用电池不开机,单用适配器也不开机,电池和适配器一起开机掉电。单适配器待机0.02,开关机有3.3V,按开关没反应不触发。待机3.3V  5V电感无电压。在论坛搜到一个故障一样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6010-1-1.html  故障是充电IC启动脚的分压电阻PR4007变质导致,仔细一看确实引脚发黑。更换后问题解决。原先电阻阻值不好找(309K  47K)只好更换(220K  33K

网友:
时间证明一切  慢慢来都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