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GT-N7102无法连接WIFI,求升级软件包

楼主(2017-12-06):
          三星GT-N7102能扫描到WIFI信号,但是在连接的时候经常验证失败,一直在“扫描”  “连接”,偶尔也能连上,不过速度也很慢。就算是WIFI信号显示的格数满格也不行,怀疑是系统的问题,双清和恢复出厂也不行,想刷个新版本试试,那位大师有刷机ROM的,麻烦发一份,谢谢!

网友:
。。。。。。。
帮顶到第一页,让更多的人看到。

网友A:
啤酒饮料矿泉水     花生瓜子方便面   唉把腿收一收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啤酒饮料矿泉水     花生瓜子方便面   唉把腿收一收嘞

感谢分享!请问刷机前要先ROOT吗?

网友:
想问问大家这款机的WIFI模块在什么位置,想加焊来试试

网友:
线刷无需ROOT,但是有些需要先解账户锁

网友:
此机的wifi和蓝牙是不是共用一块芯片来接收的呢,蓝牙能正常连接和发送接收数据,就是wifi连接不了,老是提示“验证错误”,想加焊wifi芯片来试试,但是不知道那块是,请问大家谁有这款机的点位图和维修手册,麻烦发一份,非常感谢!

网友B:
这款机的芯片很多是打胶的,加焊的时候要不要把芯片周围的胶去除呢

网友C:
你这个直接更换wifi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直接更换wifi模块就可以了

问题是不知道WIFI模块是在那个位置

网友:
直接用kies啊。。直接刷官方底包的。。不用这么麻烦去找刷机包

网友D:
换WiFi模块吧,刷机不一定好呢,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换WiFi模块吧,刷机不一定好呢,试试吧

找不到维修手册和电路图,不知道那个是WIFI模块。

网友:
把怀疑是wifi芯片的放大   在淘宝输入就可以知道哪个是wifi芯片了

网友:
小强的技术越发的生猛!!666!已加分!

网友:
刷机无效果  WIFI模块坏了  要换掉,WIFI模块打胶了 不好拆

网友:
这个可能是主板问题,哥,有可能是主板WiFi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的芯片很多是打胶的,加焊的时候要不要把芯片周围的胶去除呢

肯定要啊,不除胶怎么取芯片,要吹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维修手册和电路图,不知道那个是WIFI模块。

直接找图纸啊,论坛上没有就去淘宝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就是WiFi模块损坏导致的

网友:
估计刷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应该是WIFI模块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谢谢各位!由于找不到图纸,都不知道wifi芯片位置,只好退机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