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7-12-06):
来自: LAN 来自 LAN
谢邀。首先,目前主流硬盘分为3.5寸硬盘,2,5寸硬盘,还有NGFF硬盘和pci硬盘。
切入正题——安装3.5寸硬盘和2.5寸硬盘(包括机械硬盘和固态硬盘)
①固定硬盘
②接线(数据线and电源线)
③装系统 or NOT
台式机安装硬盘和笔记本一样,第一步需要把硬盘固定好,具体怎么固定,要看你机箱的硬盘位怎么设置的,找来一张图,大家看。3.5寸硬盘多为左右螺丝固定,2.5寸硬盘下方有螺丝孔,左右两边也有,依据自己机箱的硬盘位来就好。
第二步,接线。主板上会有一堆SATA的插孔,可能长这样
当然也可能长这样
找到这类接口以后,你需要一根SATA线,将他们和硬盘连接起来,我们可以称之为硬盘数据线。
然后,在机箱电源上,找到硬盘供电线,给硬盘插上
做好上面两步,一块硬盘就算装好了~如果打算当系统盘用,你可以通过重装系统的方法,将系统安装进去。如果打算当从盘用,那就开机以后格式化它~ 然后给它分区就可以使用了。
(格式化的方法:右击 我的电脑(计算机)——管理——“存储”里的“磁盘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