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固态硬盘一块机械硬盘怎么同时用?

楼主(2017-12-06):
能不能把系统装一个盘游戏装另一个 到时候想玩的游戏拉倒固态里面

网友:
其实更好的办法是组一个raid,用现在Marvell芯片的HyperDuo功能,将SSD作为混合硬盘的高速缓存区,这个功能可以自动将频繁读取的文件拉入缓存区,我自己测试混合硬盘和纯ssd的读取速率非常接近,但是容量可以轻松扩大到几T。

甚至还有专门的这种扩展卡,直接把SSD安在扩展卡上。当然只要主板有marvell的芯片可以组raid,完全不需要这种卡,这个就是为了炫。

网友:
你说的就是intel的Smart Response Technology。或者是marvel的Hyper Duo。先看看自己的主板支持什么。

网友:
用steam就可以,不玩了就使用备份功能保存到机械硬盘,想完了就从备份装回去然后更新

网友:
当然可以,都插上分区完成即可。。。推荐系统于SSD,大型游戏于HDD。

网友:
可以,其实严格来说把游戏放在SSD和HDD除了读图快一点没其他什么差别,所以我建议把体积比较小的网游放SSD,大型游戏比如gta5放HDD

另外我还是来推荐一个神壕沟

网友:
系统装在SSD里  游戏随意。。。不爽在买个硬盘架

网友:
当然可以,我的机箱里有三块硬盘,
一块固态盘装系统和信长之野望(信仰),
一块机械盘里装其他游戏和电影,
另一块机械盘平时不连主板,里面装其他电影~~~

ds8000中,1TB 的SATA盘不支持RAID5,只能支持RAID6和RAID10。
固态硬盘(SSD)不支持RAID6和RAID10,只支持RAID5。

网友:
你要明白,ssd是消耗品,讀寫多了壽命會大幅降低,所以最好就是常用文件或者io比較頻繁的軟件放ssd,其餘放hdd

网友:
笔记本光驱位装机械,原硬盘位置装固态,正常分区正常使用。。

网友:
可以啊,我是固态盘分两盘,一个盘专门放系统,这样可以防止重装系统的时候文件都丢失;另外一个盘当自己常用的并且不需要换系统后再重装的软件和时下正在玩的游戏,单机的话不玩直接放到机械硬盘,玩什么游戏放什么游戏进去,感觉很方便。

网友:
频繁大量写入,你的固态会挂的很早很早。。。

网友:
可以的,电脑会自动把两个盘都识别出来,装系统的时候选择装到固态盘就行。什么achi和4k对齐很多主板是全自动的不用管,要手动也很简单百度一下就行

网友:
可以在不玩的时候关掉steam,然后把游戏文件夹拖到机械,玩的时候拖回去再开steam

网友:
当然可以!
但要注意的是,当两个硬盘都是MBR格式时,很可能会无法正常启动(蓝屏)。
要把主硬盘做好系统后,重新写一次M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