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80S TWC 二修机 带亮机BIOS

楼主(2017-12-06):
型号:HASEE K580S
版号:DA0TWCMB8D0 REV D
故障:进水二修机,有待机不触发

好久没发帖子了,先水一个吧
机器进水严重,好些芯片断线,需要补线。说让看看。  我能怎么办我也很绝望啊,救救就救救。救救。。。

基本的搞完了,不会死了。那就开搞机器吧

公共点450,正常,PQ6自导通,PQ6两端电压一样。PQ19 N沟道MOS管,G极一般24V以上导通,但电压为0V。

测量PQ19的D  S极都有电压,不正常,断电测试,PQ19 DS击穿。更换后OK ,S极没有电压了。
PQ19 G极受控于+VH28和 ACIN_PG,+VH28来源于PU5,ACIN_PG来源于PU1,两个电压都没有.

那先修ACIN_PG,PU1 OZ8682输出 ACIN_PG的条件:1、1pin 有来自电源口的电压 2、没有检测到大短路    而且就算是检测到大短路,在可调电源上不会显示有大电流,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有这种现象
那么9pin 就会输出高电平的8681_ACAV ,经PR10转换变成 ACIN_PG
上电过程中一次大短的响声,断电,测试PQ20坏,更换后,9pin输出 8681_ACAV 3.3v高电平,但是PR10另外一段的ACIN_PG为低,断电测试PR10无短路,那就是被后继拉低了,

此时机器还有个现象,通电放在哪里半分钟,机器可以上电亮机,测量不正常时ACIN_PG,被拉低,正常时ACIN_PG为3.3v,ACIN_PG到的地方多,最有可能就是PU5

割线断开PR117,正常了。再测量PU5 17PIN +VH28电压也出来了。那就是PU5坏了。但是没有坏完,15PIN低电平,一直拉低ACIN_PG,导致机器放半分钟才可以开机。
论坛上有人说PU5的工作条件是:1、20 pin有供电 2、15pin 有 3.3v ACIN_PG 。   17pin才会输出
这次验证了,20pin有供电,17pin就会输出 +vh28电压,不输出就是芯片坏了。
注意了:机器能亮机,但是会瞬间掉电,最后发现pr10腐蚀了,cpu供电芯片 10pin的 vrmp没有电压导致

网友:
进水机器就是这 容易断线  多谢楼主分享bios

网友:
赚钱不容易啊,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A:
你说的 VRMP 没有 应该没有发出 VCORE吧。你这个机器还能亮只是掉电  ,猛了哦           小伙子

网友:
补线的技术真好我还不能 真的好羡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 VRMP 没有 应该没有发出 VCORE吧。你这个机器还能亮只是掉电  ,猛了哦           小伙子

机器能亮的。用示波器抓了  才知道CPU供电有问题,但查不出那里问题,  仔细看  才看出来10 PIN  那个电阻腐蚀了。

网友:
厉害了  这么多的断线  ..通函又也受不起什么价钱..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