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梅捷主板没复位,下一步怎么测量啊?

楼主(2017-12-06):
梅捷SY-AMN6PI-RL V2主板开机CPU不工作,跑00,没复位。假负载测得电压:PLL供电电压2.57V,CPU核心供电1.55V,VTT电压0.89V,串行总线电压B为1.25V,串行总线电压A为0V,电源好信号1.89V,时钟输入2个都没有,复位也没有。 PCI组值卡测得:时钟1.68V,复位3.33V。PCI-E组值卡测得:时钟0.8V,另一个0V,复位0V。IO芯片W83627DHG-P(更换过,梅捷主板容易坏IO,换过好几个修好了)。时钟晶振两脚有电压1.6V左右。请问:这个是桥芯片坏,还是哪里有没测试到的地方啊?

网友:
u座怎么断了,加热下座子,是否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