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w65j0-d02进系统风扇狂转报警掉电

楼主(2017-12-06):
神舟战神K650D I7   进系统一会 风扇狂转开始报警指示灯开始闪 然后就掉电!  独立显卡认不到  测独显供电只有0.13V   论坛看这款机子不出独显电压的帖子!更换上下管也一样,不知道思路各位大哥指点指点 UP1642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不知道 百度一下看看有没有数据手册

网友:
上百度搜一下工作条件啊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索尼 MBX-224  同样开机风扇狂转后掉电,电流达到1.8,拆机后侧显卡供电只有0.45V,  PU32 实际应该1.8V,  更换后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