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视2亮红灯解决后,电脑不能联机

楼主(2017-12-06):
乐视2X620 , 刚开始是不能开机,充电亮红灯,看论坛有这个解决问题,烧鸡后,可以开机,连电脑导入联系人的时候,问题出现了 ,连电脑没有反应,换了2根线后 还是一样的问题 看论坛也有这个故障 没看到解决的方法  没有图纸和点位 插不了信号,各位大神有解决的吗

网友A:
我也遇到了,烧开机无法联机。充电都正常就是不联电脑。我没修好。不知道烧的这个点位到底是通哪里的。

网友:
乐视2通病  官方不承认 但是售后认的  我也接过  后来客户返厂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烧开机无法联机。充电都正常就是不联电脑。我没修好。不知道烧的这个点位到底是通哪里的。

烧完了 充电还慢 冲半天才能充满

网友:
此乐视通病,但治标不治本,返修概率大

网友:
通病,通病,通病,放弃吧。哈哈

网友:
这个电容肯定是通下面MT6351的  拆了电源后不短路 装上就短路,另找了个没电源的板测阻值30。还是短路。。。个人思路是找相同处理器/电源ic的机  看原理图同样的点通往哪里,功能是什么。

网友B:
我遇到两个板子,都是这种现象,但是在电容那个位置,阻值不是0,阻值为23,我按通病去修,拆了电源IC MT6351V,阻值还是一样,楼上有人说是通电源ic的,我也没去测量,我还订了新的电源芯片,后来我翘了CPU阻值恢复成400多了,这种问题有很多人修好的,他们有的用3.8 4.5去烧的,反正我是没烧好过。

网友C:
烧开机无法联机。充电都正常就是不联电脑。我没修好。不知道烧的这个点位到底是通哪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两个板子,都是这种现象,但是在电容那个位置,阻值不是0,阻值为23,我按通病去修,拆了电源IC MT63 ...

楼主所言不差  的确拆了CPU不短路  阻值400多  闲的慌扫了一下焊盘,仅有一点浅显之极的发现  见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开机无法联机。充电都正常就是不联电脑。我没修好。不知道烧的这个点位到底是通哪里的。

看一下我的回帖 不知会不会对楼主有点帮助

网友:
再发个X20处理器开发板的图纸 点位原理图

网友D:
截个原理图 如下  对应CPU引脚应该是AM9/AP9,来自电源的H16脚LDO_OUT,同时也供给集成的音频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截个原理图 如下  对应CPU引脚应该是AM9/AP9,来自电源的H16脚LDO_OUT,同时也供给集成的音频部分。

非常感谢 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两个板子,都是这种现象,但是在电容那个位置,阻值不是0,阻值为23,我按通病去修,拆了电源IC MT63 ...

好像烧鸡后都是这个问题,没看到谁说烧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截个原理图 如下  对应CPU引脚应该是AM9/AP9,来自电源的H16脚LDO_OUT,同时也供给集成的音频部分。

如果按照这图纸的思路,这个点是电源,CPU,还有音频都有相连,有一个同行和我说,有一次他烧过头了,烧了之后没有声音,导致。

网友:
普通会员没法发帖,有权限的大佬总结一下发个帖嘛,也算我这新人的一点小小奉献了。。测了下拆下来的CPU,AM9脚已经对地短路,AP9脚则没有。也就是前面的电源送过来的VUSB33这一路(3.07V/100ma),而这一路也通电源的k5脚(也就是音频部分—mic那一块)。这一点在听筒无声的飞线图也得到了印证(因为充电ic借出来的电就是接前面提到AP9、AM9脚接地电容)。个人以为烧电容、飞线都是脚痛医脚,难怪不联机。。。。。。有兴趣的大佬可以换个CPU试试,也不是多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按照这图纸的思路,这个点是电源,CPU,还有音频都有相连,有一个同行和我说,有一次他烧过头了,烧 ...

是这样的啊,这个3.07V/100ma的供电给CPU,也供给电源集成的音频mic部分,而在CPU的原理图解释中,VUSB33也是USB控制相关的。。。。这也就解释了烧电容不联机,飞线漏电等等

网友B:
是的,也有同行烧好的,但是告诉我说只能充电,不能联机;有的会不会是运气,烧了就好,有的是CPU坏了,烧不出来。

网友E:
我也是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按照帖子说的,我烧了直接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按照帖子说的,我烧了直接不开机,

电流大了 就不开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截个原理图 如下  对应CPU引脚应该是AM9/AP9,来自电源的H16脚LDO_OUT,同时也供给集成的音频部分。

有原理图么,可以上传下么,谢谢

网友:
别说了,这玩意不用怀疑稳稳的要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烧开机无法联机。充电都正常就是不联电脑。我没修好。不知道烧的这个点位到底是通哪里的。

通往电源ic和CPU 本版其他帖子有回帖 有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原理图么,可以上传下么,谢谢

见本版回帖。。。。。。另外关于乐视2的帖子

网友:
小小白学习中,感谢各位大佬的分享

网友:
我也有一个,我没修好   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也有同行烧好的,但是告诉我说只能充电,不能联机;有的会不会是运气,烧了就好,有的是CPU坏了,烧 ...

我烧了10来个。只有一个死活烧不开。

网友:
有全套图纸发一份,学习一下!!!好多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