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H81R不触发

楼主(2017-12-06):
DELL MIH81R不触发

由于机子太新,现在是图纸找不到,EC脚位图也没有,实在不行要还给客户了。

网友:
这种主板一开始就应该谈换主板,不要修,没图纸,浪费时间

网友:
这个让我这个学习PCB的人很头疼啊,搞不定

网友:
这样的板没图纸当然不好搞。叫换板吧,不换就还他,别浪费时间了。

网友:
万用表跑线,或者看一下网卡有没有发热。待机电压有没有

网友:
换板. 留板. 有图后再修.

网友:
不触发还不好弄吗? 全板有无短路、待机是否总成、条件是否足够,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板吧,没有图纸不好修,只有看着图纸才好修

网友:
戴尔这种品牌主板贼烦,我这有个戴尔z77,V星代工的,找遍全网都没有资料。淘宝也搜不到

网友A:
这个板子修过几块  排除短路,测 PCIE B10 3.3 有没有电压  ,如果没有待机电压一般是3/5V 的问题  有待机3/5 换PCH 一般都好

网友:
一块主板才多少钱,你这维修费能收多少,台式机直接换就行,很多人都理解

网友:
按不触发来修啊,简单几个信号和电压,不行换板。

网友:
我对维修很有兴趣,但是维修这方面,越来越混不到吃的了,想放弃这行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修过几块  排除短路,测 PCIE B10 3.3 有没有电压  ,如果没有待机电压一般是3/5V 的问题  有待机3 ...

3.3是有的,桥不是没想过,但同行的,出不了这个价

网友:
你刷个BIOS看看我有片跟你一模一样的这个bios是带开机程序的

网友:
好东西收藏了 下次碰到就方便了

网友:
桥坏的多,修过几块,差不多都是短路。。

网友:
只能凭着经验来修了,这主板确实太新了

网友:
这东西难搞

网友:
我一般不接这活

网友:
我也修到不触发的了!无待机3 5V 但是桥发热!

网友:
先查待机条件啊,条件正常的话没图就不好修了

网友:
看来只能找芯片的图纸  来跑线路

网友:
换板子啊

网友(2018-01-06):
看起来好复杂,新手只能权当参考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没有图纸不好修啊。。。。。。。。。。

网友:
好厉害的哦。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高手如云啊  厉害了老铁  表示没思路

网友:
品牌机就是这样,无点位图,只有换板

网友(2018-04-12):
今天我也遇到一片这板。不触发,查到绿线只有2.8v,把I/O边上的上拉电阻拆下来量只有300左右,找个10K电阻装上电压5.1V,插上电源自动开机,点5 6脚能关机,再开正常。主板修复。不上图了,只是给同行的朋友提供一个参考,因为不触发的故障不可能都是这个原因。

网友:
没有图纸 难了  就算跑线跑出来了  南桥的信号也不知道 你只能试试看下触发电路 触发电脑正常就可以还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