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70换集成cpu的发现

楼主(2017-12-06):
一块B091P cpu供电电感短了  告诉顾客让他换cpu  本来试着给他报个他能接受的价 给他换个赛扬上去  他原来的是SR18A  花了100多订了一个赛扬5代上去 竟然跑的代码是FE 还以为是发回来的cpu是坏的  然后实在没办法给他植了一个4200u上去 竟然好了  有人说可能是bios问题  好像这个机器没有5代的配置  最后 想说的是 我的一点小经验 为以后大家省点麻烦 换赛扬风险低 但是代数得搞清楚

网友:
走到CPU这步了,再过一两年这些过保机有得修了

网友:
以后就有大把的这种机型来了 ,可以修了

网友A:
CPU不好换,风险大,成本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不好换,风险大,成本高,,,

很好换  我这个这么薄的  我换了两次

网友:
成本高 I3 I5报价有些客户不接受,没得搞了

网友B:
I3 I5 发一颗不知道好坏的(卖芯片的怎么样大家都懂得) 价格又贵3.4百 4.5百  去搏一把。。我是不做的 除非有料板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I3 I5 发一颗不知道好坏的(卖芯片的怎么样大家都懂得) 价格又贵3.4百 4.5百  去搏一把。。我是不做的 除 ...

所以我一开始打算就是赛扬  100多

网友C:
你应该 换个 4代的 CPU  赛扬的。。。。。。SR18A本来 就是 4代的I5...。 用  4代的赛扬 以前换过 可以用的. 你的BGA型号是什么牌子的,我这个CF260 做CPU 容易变形头疼啊

网友:
换CPU的话,价格要报高点,不然就亏本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 换个 4代的 CPU  赛扬的。。。。。。SR18A本来 就是 4代的I5...。 用  4代的赛扬 以前换过 可以用的 ...

最开始我也会变形  想办法克服

网友:
换这种CPU确实很 麻烦 而且定的芯片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现在不是cpu坏就是虚汗的比较多

网友:
换CPU的成本比较高。现在的还有都有黑胶。

网友:
楼主牛逼啊  是我就不会搞了

网友D:
这鸟板薄的要死,上BGA一吹就变形了,板都弯了,不敢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鸟板薄的要死,上BGA一吹就变形了,板都弯了,不敢吹

我换了两次cpu都没事

网友:
这cpu我是怕了.一焊就坏一搞就弯.在我手上死了不下10个了  怕怕  现在遇到是直接换版

网友:
那你可厉害了,还是我的BGA开的太高温了,老司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