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DS2 谁是凶手

楼主(2017-12-06):
换过内存.  是什么原因会引起这种故障,求思路.

网友:
这不就是花屏吗 换了CPU 怎么样     检查一下VGA接口

网友:
换过U了.
看看别人有没有好的思路,不行,明天做桥.

网友:
fdi vga或者桥问题。你试试加独立显卡看看还这样不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个花屏,先加个独显看看吧,不行就换个桥看看

网友:
加个独显看看呗,我这刚修到一个技嘉h61开机全蓝。cpu核显坏了。

网友:
fdi vga或者桥问题,,,,一般都这种问题

网友:
换个U试一下、、、、、、、、、、、、、、、、

小雪玲珑 -2 乱回复,人家都说了换过U啦

网友:
你要试试桥的  加焊一下试试看  没准就好了   不好也没事  换主板啊

网友:
能换的换过之后,直接焊桥,不行换一个试试,这种现象有多种可能,只有一个个试

网友:
换个独立显卡试试吧 技嘉板子越来越差了

网友:
很奇怪的花屏,内存和CPU都换过了。查查VGA的线路是不是有异常

网友:
桥的可能性很大啊

网友:
直接上个独立显卡。。。。。。。。。。。。。。。。。。。。。。。。

网友:
看看输出那里的防静电保护二极管是否出了问题。
我之前有一片板,那保护二极管坏了,时不时就黑屏一下。

网友:
做桥还有点早,应该排除一下,拿个亮机的独显,一上就知道问题了,如果还是这样,就可以试试桥了(u正常的话)

网友:
你要试试桥的  加焊一下试试看  没准就好了

网友:
换内存,,换CPU,不行换桥,再不行换板,再不行就不用修电脑了

网友:
我也赞同先上独显看看什么情况 ,不能动不动就干桥   等一下好的都给干坏了

网友:
加个独立显卡看看显示是否正常,VGA或者桥可能性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