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长城L9VB4液晶显示器电源灯一闪一闪不亮机秒搞定!!

楼主(2017-12-06):
之前有人发过贴说出问题!但是没有图片对以理解不明白一脸懵逼!!呵呵福利来我把图片奉上!!

网友A:
主要是那个C62引起的吧,另一个是12V输入。

网友:
看看电源是好的么这应该不是单独 的一个问题

网友B:
是电容怀孕了么    还是用示波器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电容怀孕了么    还是用示波器测出来的

12V雷波电容问题的不鼓包!!电压不正常电容引起的换了就可以了已修了4-5台这样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那个C62引起的吧,另一个是12V输入。

安全起见两个换电容不值钱的不要省这点功夫下次没几天又回来就不好了!

网友C:
要是老实点就换完所有滤波电容,这样免得返修。这样久的显示器,客户还拿来修,说明客户非常细毛

网友D:
谢谢分享,换电容我也修过几台,太好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老实点就换完所有滤波电容,这样免得返修。这样久的显示器,客户还拿来修,说明客户非常细毛

现在的公司太会省钱什么都修不换!!。没有办法维修都要有少少保障底底都要保修一个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换电容我也修过几台,太好攒了

助人为乐哈哈!!

网友:
这种机器,杂七杂八的问题挺多的,高压板,主板,屏线,屏,几乎都出过问题

网友:
供电不稳定

网友:
一闪一闪的一般都是供电不稳定,特别是一体板上的

网友:
电容把12v 的供电给拉低了吧。。。。。

网友:
启动电容有问题也会闪换一个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