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通病掉电

楼主(2017-12-06):
   故障是不定时掉电,后两个灯闪黄色,再按开机键没反应,只有拔开电源,再次插,可以开机。第一时间搜索全是刷BIOS,那刷呗,昨天一整天就过了,没用。
今早再搜,无意看到 [ 发现个怪事,东芝L700挑电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0595-1-3.html
换电源好了,找个19V4.7A测试天半没问题[用电流表,原配电源都掉电],电池也冲满电。

网友:
问你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网友:
估计是客服的原装电源坏了,搞的是垃圾电源所以就开机掉电是吗?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吧!

网友:
遇到的少 适配器导致掉电的 一般都是不能用

网友:
少见这种情况, 当做参考经理

网友:
原来的电源应该是电压不稳定的什么的 ....掉电后还能闪闪灯

网友:
应该是电源坏主板保护了

网友:
这个机子应该不挑适配器的,楼主应该先量下适配器电压看稳定不

网友:
这个机子应该不挑适配器的,楼主应该先判断适配器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不会挑电源的啊...不过提供了一个思路以后遇到要记得

网友:
真是奇葩的问题简直想不到啊 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