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工作流程及测试点

楼主(2017-12-06):
电源工作流程及测试点
     开门见山了,我按测试点分开说明,
     1.220V交流电--接口--保险--整流桥--300v大电容--尖峰吸收--变压器--次极--整流二极管--输出16V左右--PWM芯片--PWM芯片输出PWM信号到G极驱动开关管--开关管工作--次级经整流二极管输出5V.12v电压--经电阻分压到431--控制光耦12脚导通--3.4脚导通反馈给PWM芯片控制输出PWM脉宽从而使电压稳定输出。
     希望大家有出启发

网友A:
我想咨询一下,电源插上电有啸叫声,无法开机上电,一般这种情况下是什么配件问题,如何检修?

网友:
不同结构的电源差不多都是这个流程么

网友:
说的确是这么回事,真正修起来就不是这么回事,查查什么都是好的,就是电压不恒定

网友:
是这个思路
没有第二条内容,220V前面就不要序号“1.”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就是说的太笼统了,希望有指导新手的图,该怎么测量

网友(2018-01-14):
引用 网友A:
我想咨询一下,电源插上电有啸叫声,无法开机上电,一般这种情况下是什么配件问题,如何检修?

有晓叫声一般是大电容,整流桥后的那个220UF的大电容。
另外一处地方就是升压电路中升压变压器的四个电容不平横。其中一个有问题,都会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