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N5110 白屏故障修复

楼主(2017-12-06):
   今天接到同行拿的Dell Inspiron N5110笔记本故障:开机白屏。

先查找LCDVDD供电线路

U4901坏了

第四脚直连到第三脚

此机修复。

网友:
这款机型常见现像,故障思路准确

网友:
楼主直接连啊  没开机的情况有供电不 要不屏上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