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0C 不触发

楼主(2017-12-06):
待机电流0.01  按电源键电流跳变0.00 马上0.01   用电池有的时候可以开机 开机以后 有的时候很快掉电 有的时候进系统界面掉电

网友A:
信息太少 好歹说说测了啥东西    哪里不大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息太少 好歹说说测了啥东西    哪里不大正常

3.5V 待机电压都正常 就是 不触发  用电池偶尔可以触发 触发以后会掉电

网友B:
机器待机的时候能充电吗?感觉3、5V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待机的时候能充电吗?感觉3、5V的可能性大点

电池插上 是在充电 但是3.5V 待机没有了

网友:
楼主你这 think这个e系列的南桥问题多 但是楼主你这也说的台简单了 怎么帮你

网友A:
先软后赢  排除一下小电池与BIOS,再来查桥   与EC不触发  又是0.01的通常开关信号可能还没到EC或者没到桥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软后赢  排除一下小电池与BIOS,再来查桥   与EC不触发  又是0.01的通常开关信号可能还没到EC或者没到桥 ...

放了一晚上 早上起来 插上电池 能开机 想装系统来着 进PE 蓝屏  2次以后 可以触发但是 启动不了了

网友:
拆机测量吧,你这样说谁能帮的了你?

网友C:
楼主,开机你测一下3V 5V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开机你测一下3V 5V有没有电压,??

头都大了 电压有的  放了一晚上 又可以开机  开了两次又蓝屏 掉电了 又开始老问题了

网友:
3V5v的电容换一下试试,曾经遇见过这样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