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tp.vst59s.pb813 电视机 ya

楼主(2017-12-06):
tp.vst59s.pb813 电视机 升压有46v 但是显示暗屏的 这是那的问题
暗屏

网友:
你这是屏幕没有画面出来还是背光都不亮了?是什么机器?多少寸?信息提供不全,别人猜不到的。

网友:
你这是屏幕没有画面出来还是背光都不亮了?是什么机器?多少寸?信息提供不全,别人猜不到的

网友:
电容问题有时候眼都能看到的,有时看不到的

网友:
逻辑板供电先查一下

网友(2018-02-24):
从背面看看灯条发光程度,如果发白光,就不是背光问题,你刷一下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