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秒杀

楼主(2017-12-06):
联想G47接入电源电流0.033,仁宝代工一般待机都在0.6以上,0.0033很可能是不过保护隔离,然后去查保护隔离电路,20V的VIN经过俩电阻对地分压,计算应该是1.43V左右,实际测量只有0.94V充电芯片认为适配器电压不足,拒绝打开保护隔离电路。找到那俩电阻,懒得去量了,直接拆掉同值代换。一上电待机0.0126,待机恢复正常。完美亮机

网友:
适配器插入检测

网友:
仁宝的板子相对还是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