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90大短路

楼主(2017-12-06):
昨天就到一个联想B490的机器,说是电池坏了,上电电流直接窜到5A,心里顿时窃喜一下,协商一番后客户把电脑留了下来,主板拆出来测吧,为了省事,电流直接调到2V上电,出电流3.14A,手放供电口附近,两个mos管特别烫,拆掉,在测量,坏了一个,找了一个p沟道管子,换上开机上19V试机,还是5A电流。。接着上3V电继续摸吧,还是这两个管子发烫,,, 这肯定不对啊,主板翻过来看背面吧,很仔细的看了一遍,发现pc4126 和pc4111电容颜色有点不对,拆掉测pc4111正常,pc4126 短路,找个电容代换上,给19V 待机0.015. 开机正常亮机,维修完毕,装机,进系统。

网友:
89ybgyfd67f'lcxopdfie09iue88r7vbH7FEHNJM54P4IKRKJ8NUOPWMD,MCM,DJKHUDLFHYD7GFHY8UCJHDNS09ZJNHCVR0.NVVPNBVPBVSYHVRVNJDIYZOF7TPXS98DC9ICRFSRVHFHJFUTGV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G98YERP9W5

网友:
电容短路 mos管 也烧了 3v的上管吗

网友:
最喜欢修打短的机子,很多都是电容短路导致的

网友:
这情况正常,就看捡不捡得到。

网友:
我手里有一台B590的,大短路,也是一个帽子管发热,目前还没有查出是那里短路。

网友:
烧应该是公共点不应该是电源口 啊啊啊啊啊

网友:
维修多大时候是简单的,但有时候一个难修的就搞死人

网友:
短路是来送钱的

网友:
这个烧机大法学习了!!谢谢!!!!

网友:
这种公共点大短一般是电容问题

网友:
感谢分享,向大咖学习。这长度还不够?

网友:
短路的机子  公共点短路一般都是电容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好样的,向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