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这个芯片型号的吗?

楼主(2017-12-06):
途中箭头所指芯片,到处查了不知道芯片的信号,有知道的吗?

网友:
这是什么牌子,型号写一下

网友:
上面 的字没用吗  你去问问淘宝

网友:
我已遇到过  到后面 还是 买到了

网友:
版号 机器型号都说出来啊啊  不说怎么帮你呢

网友:
目前我还没有遇到这种芯片哦。。。。。。

网友:
只有 看 图纸了

网友:
SY8288 是对的,可以BAIDU一下。。。。。。。。。

网友:
你这上面有掉件啊

网友:
傻逼芯片要是没有图纸还真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集成上下管的哦貌似..某宝找卖家问问应该有的

网友:
十分感谢,应该就是这个了哈,没图纸的板子找芯片真的恼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