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10P 通病

楼主(2017-12-06):
今天收到一客户机器,联想Y410P,不能开机,拆电池上可调电源,乖乖,直接拉低大短路。理想Y400、Y410之类的机器,遇到大短路大家捡钱了,但我在论坛里搜了搜,没有相关的说明,所以这里啰嗦下,这款机器大短路,只要是正常用坏的,就是滤波电容坏了,至于哪里的滤波电容坏,要看主板了,我这款是屏线接口处的大电容,估计是屏供电瞬间击穿,其他之前还在CMOS电池附近有发现过,大家可做参考。

当然,大短路常用的方法就是烧鸡法咯,保护隔离电路后端公共点处,直接上3V电压,看哪里烫手就哪里了!

网友:
算是你捡到了,还好没有其他的烧坏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烧鸡大法。。。。。。

网友:
多看看,有印象,以后修到了直接秒杀的快啊

网友:
  我也 捡过钱    最倒霉就是 cpu那里 短路的 烧u

网友:
感谢分享。 先记下 ,下次碰到就如法炮製。

网友:
联想大短的是一大堆.就怕铁乌龟壳.一短就炸cpu

网友:
大断路还好 哪里短路烧哪里 再也不用担心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这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公共点短用3V就能烧得出来吗,小白不太明白

网友:
这种都市送钱。。。。。。。。。。。。。。。。。。。。。。。。。。。。。。。。

网友:
有是电容啊 。记下了,以后遇到了也首先看这里

网友:
烧鸡打法,百试百灵

网友:
前天我也修了一个y470大短!烧机大法搞定!换了一个场管!换了一个电容!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