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706笔记本不认硬盘求助

楼主(2017-12-06):
苹果A1706笔记本不认硬盘求助,不知道那个芯片是硬盘,有修到过的大神吗?

网友:
楼主主板上的长条铁壳下面看看是内存还是硬盘闪存啊 !

网友:
    线 检测;了吗

网友A:
是不是 这个 ,硬盘

网友B:
就着大块头长方形型号百度  很容易就能找到的

网友:
。。。。。。。
只能看看,不知道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这个 ,硬盘

不是的,这个是内存,问了别人找到了,但修不出来

网友C:
应该是直挂PCIE总线的吧...现在连硬盘都是直接固化主板了...越来越难修

网友D:
楼主有图纸点位  没 ,分享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图纸点位  没 ,分享下 。

有论坛里都有的,我也是在论坛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直挂PCIE总线的吧...现在连硬盘都是直接固化主板了...越来越难修

嗯,都不好修了,到现在还放一边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着大块头长方形型号百度  很容易就能找到的

找到了但是搞不定,还放着的........

网友:
这个真的比较难搞,,等大神来吧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 我们直接报硬盘 搞不定 直接退 毕竟 小白 我真的搞不定 进来看看有大神 传授方法吗?

网友:
按照图纸来看吧,板载硬盘,看看是颗粒还是供电

网友:
苹果的机器还是真不好修啊  特别是稀奇古怪的问题

网友:
建议你买个图纸修好一点,也块一点。。。。。。。

网友:
m2接口吧,是不是硬盘坏了。现在高档的主板支持这个硬盘,
最新款主板

网友:
楼主可以先测一下硬盘  有直接的转换板

网友:
这个机器的固态硬盘不在主板上。应该是放在其他地方用排线连接的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是原来原难修了啊,有时候无法下手!

网友:
现在连硬盘都是直接固化主板了...越来越难修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2716-1-1.html   看看这个  希望有点启发。

网友(2018-01-16):
之前修过一个不认硬盘的,是硬盘没有复位,不过不是这款机器,也是苹果的进水机器

网友:
首先检测固态硬盘有无问题,如有换固态,如无只能找图纸查接口信号和供电了

网友:
白色铁框下面应该就是硬盘  现在集成度太高 不好修

网友:
这个机器 是真的恶心 ,全是板载 ,不过找不到硬盘 查查供电 信号问题吧

网友:
不认硬盘还是排除是不是硬盘问题,可以硬盘转接成移动盘看下,转接口淘宝都 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