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对讲,是怎么实现的。。最近来了两个单。。都不敢接

楼主(2017-12-06):
楼宇对讲,是怎么实现的。。最近来了两个单。。都不敢接。。。。。。大伙,你们有做吗???

网友A:
阿林老师会,我把链接发给他。

网友B:
先讲下你那边的需求,一般有现成的方案可以直接使用的,如果没有现成的方案,可以通过模块化的增加来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阿林老师会,我把链接发给他。

哦。。。。那谢老师。。最近 。。智能家居的单很多。。自己没搞过都不怎么敢搞。。这些都要出方案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讲下你那边的需求,一般有现成的方案可以直接使用的,如果没有现成的方案,可以通过模块化的增加来实现的

不怎么懂。。。。。。。。。没搞过。。心里没底

网友C:
没做过,但了解过,就是一个总线控制的东西。一根总线若干的分机,每个分机有独立的地址,楼梯口是个拔号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做过,但了解过,就是一个总线控制的东西。一根总线若干的分机,每个分机有独立的地址,楼梯口是个拔号界 ...

哦。。。。我住 的地方也有这种 玩意。。但是没用了。。。看他楼下门上个像电话的东西,门的旁边装了个电箱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