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那个联想公共点开路维修

楼主(2017-12-06):
因为有小伙伴希望本人把完整过程发出来。因为上次只修到一半等件了。今已亮机。奉上过程大家交流学习。

联想S1yoga超级本,本来客户来说进水了,而且催的特别急,说明天要用。
上次说过,测量到公共点开路,原来是一根保险炸了。补上保险,待机电流恢复正常,按开关依旧不加电。楼主处理不加电的办法一般是跳过开关到EC之间的线路。直接去找EC开机脚去触发。因为这样可以排除EC到开之间的线路问题。打开图纸。去EC找开机脚。又懵逼了。这机子怎么不按照套路出牌啊。熟悉的开关到EC的直连线路呢。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后来从开关往EC找。分析了半天终于确认114脚是开机脚。然后用EC去触发,电流已经加起。但是不显示啊。因为客户要急用,然后就开始加班修,后来发现lvds接口都烧糊了,屏线也烧糊了。没办法只能通知客户继续等待。屏线要发货没有个两天是不可能到货的。今天接到屏线后,这款机子的屏真难拆说实话。找个废屏放到BGA返修台上面去拆屏接口,这样会保险一点。用风枪估计屏接口要被吹糊了。这是个40PIN的lvds接口。楼主小心翼翼的把屏接口焊上去。插上屏线。BIOS跳变一路小跑。然后重点来了。加电不显........直接就醉了/流泪,废了那么多劲,付出那么多。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没办法客户等着要。也为了向别人证明自己的技术。还是要继续修啊/撇嘴。插上USB外接键盘。number lock指示灯可以控制。该指示灯可以控制。说明南桥内部USB模块已经初始化,而USB模块初始化可以证明硬件设备已经通过自检程序的检测。也就是机器此时该亮了。楼主怀疑自己是不是虚焊了lvds接口,然后又加锡去脱焊lvds接口。完成之后故障一如既往。没办法只有去查lvds信号了。先测量电压,这个屏接口有好几个保险电阻。一个一个测量。发现19V没有通过保险过来。断电测量。确实是lvds保险断开了。一般lvds接口都是公共点通过一个保险过来。找不到一样的电阻。楼主直接找一个保险小电感换过去试试。用EC114脚触发。电流一路小跑。至此完美亮机,维修结束。

AUTHOR MrWANG

网友:
有一张电路图发错了。大家不要介意

网友:
楼主认真仔细,技术不错,,,,,,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分析路线学习了,为分享加分

网友:
这个YOGA的板子还是第一次见,什么板号?

网友:
不错,技术还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