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 接电源短路,用电池正常,拆掉电池依然会短路,修复记。

楼主(2017-12-06):
如果,机子板号是DAZQSAMB6F1 REV:F,它这个短路跟平时那种死短路不一样,死短路接上电源他跑多少A就是多少A,但它是会跑的,电流从0.0029到电源表的设定值之间不停的跳。先上图吧。
关于这种问题用电池正常其它部份不用考虑,直接看保护隔离和充放电部份就行了。最大的可能性就是PQ31导通.看见那玩意不怎么好拆就没拆它,直接拆它的控制PQ3吧。拆完结果还是一样。示波器打24707a 5PIN波形是不停的变跳,PQ1  PIN5当然也是追随着变跳。怀疑24707A有问题,发了十个回来,换上去结果一样。后来没办法,只能拆PQ31了,拆完电流不跑了,接上电池可以充电了。怀疑PQ31不良,在旧板上拆了个下来,换上去还一样。后来没办法只能一个一个的测。短接PQ1 P3和P4电流立马变回0.0029,这说明VIN前面正常,后来测PQ3 P2电压0V   P3 电压0.67V。到这大家都明白了吧。PQ3 P3和P1短路了。在旧板上拆了个同型号的装上去电压18.几V。哎不想说了,一时大意绕了个大圈,PQ3明明是拆过的,为什么还会不行,到现在也没想明白。

网友:
pq3    1是地  p3是控制 pq31    p3短路的话  pq31控制 低  然后导通 短路

网友:
PQ3是电池隔离管G级控制那个????那应该拔了电池不短了的啊

网友:
PQ31才是隔离管,PQ3是控制管,控制信号是D/C#,来源于EC。

网友:
我还有个E6430接电池短路的还没修好呢,楼主有什么经验吗

网友:
基本上就是这个隔离管或它的控制问题,要么充放电没检测到AC输入,要么隔离管的控制或隔离管本身坏,只有慢慢查,前提是要有图,没图,难呀

网友:
有时候真的是会走不少弯路 不过下次就知道了

网友:
感觉你修的好乱    没有抓住重点

网友:
这次绕远了下次就记得了,一步步推理就出来了

网友:
没拆机基本上都知道是哪里问题,关键是电压波形是动态的没办法测量,如果早摘掉PQ31我还可以省下发配件的钱和时间呢.害我没了50块钱

网友:
看图纸太浪费时间 修机器不容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