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5M-K 上电自动重启 復位 维修

楼主(2017-12-06):
主角

上电不断会重新启动      先刷个BIOS      问题依旧     失败

R灯不断亮     好吧   一步一步来

NCT5535D

IO_PWR     30脚   3.3V
PS_ON       31脚    0.8V<=   被拉低难怪一上电就触发

右边电阻       左0.8V  右5.1V
拆了    量测     还是0.8V

拆上面排组 330      不再復位

换排组   正常开机

网友:
不错,学习了,这边修台板没搞头不赚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