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显示器驱动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7-12-06):
接到同行一台三星显示器,说是白屏。
品牌型号如下:

测屏供电,不正常,很低,不是5v。
用通用板点屏,可以正常显示。
测驱动板上三端稳压器,从电源板输入的5v供电正常。

拔掉屏线测屏供电,为4.8v左右。
打算换通用驱动板。

但是怀着试试的想法,因为前边有修过白屏是屏供电不正常,且是连接屏线处屏供电的6脚芯片或8脚场效应管不良导致的的显示器。所以就把屏线处的六脚芯片拆了,量一下,如下图第二图,右上脚为5v。用锡将六脚芯片的上边三脚连在一起,因为左边四脚是连屏供电的,也就是将5v直接给屏供电,而不经过六脚芯片。

装上后,显示器正常显示。

网友:
我也遇到过。我没短路。找一个P沟道的换上。显示器驱动板上都有。一直短路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因为所需电流不-样,所以才有这里的二次变压,你取了直接不用,此法不妥。

网友:
不错,驱动板坏我基本都是直接换的,不会修驱动板啊

网友:
驱动电路板没研究过,不过我都是直接换通用的,快,不用太费脑,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