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p只通病。。应该是通病

楼主(2017-12-06):
客户说玩游戏玩着玩着烧了,一看公共点短路,还以为是某个上管电容击穿还是场馆击穿,结果烧鸡一摸,,,,显存发烫。。。没错,靠近屏线接口的显存烫死人了。以前也遇到过确实是通病好像是花屏还是开机灰屏来着搞这个就好。。。于是果断疯抢420度吹下来,,,,,尼玛照样这个地方烫果断量一下附近电容,元凶找到了。。。这个电容害死人。。摘掉阻值回复正常,肯定好了。。。。。关键还要重新直球上显存。麻烦死了。

总结遇到过两次屏线电容击穿大短,,这个会不会也是通病呢

网友A:
也算还好啊  显存值一个 也花不了多大功夫 把显卡包一下最好

网友:
这个还好啦  我也遇见过是通病来的

网友:
楼主经验不错,下次遇到会注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算还好啊  显存值一个 也花不了多大功夫 把显卡包一下最好

第一次遇到这个机型灰屏通病的时候我可是把八颗显存全干了一遍。。

网友:
联想好多个机子都这样,特别是那个y470  简直送钱利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遇到这个机型灰屏通病的时候我可是把八颗显存全干了一遍。。

灰屏把八颗显存全植了就好了吗,还是也与电容有关系?

网友:
。。。。。。。。
帮顶
。。。。。。。。
顺便得积分。

网友:
绝对通病来的,联想机器就是屏线旁边的电容爱短,已经遇到好几台了。所以要先易后难,别着急干BGA封装的元件啊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故障,下次遇到会省很多麻烦

网友:
八颗显存全干了 得会才弄上吧 够费劲

网友:
靠近风扇的,有海绵的,都不沾光,腐蚀厉害。

网友:
上次修G430 的机器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时把显存都拆了还是短路,结果是电容短路造成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以后碰到维修就容易

网友:
真是好经验 要是我也会干现存的  谢谢分享啊

网友:
送钱的机器不要嫌麻烦。。毕竟现在都没什么生意了。。

网友:
联想好多个机子都这样,特别是那个y470  简直送钱利器~

网友:
恭喜完修 。想必楼主也是依经验直接干显存了。

网友:
我以前都是假焊就好用了

网友D:
楼主,应该就是电容短路发热,你以为是显存短路了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灰屏把八颗显存全植了就好了吗,还是也与电容有关系?

不用值八颗,把靠近屏线那可换掉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就是电容短路发热,你以为是显存短路了是吗?

不是,是显存下面的pbc板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也不会想想  大短 怎么可能关显存的事

是我鲁莽,,,,一想到这里是通病就直接干了

网友:
非常不错!希望也能遇到!谢谢分享!

网友:
公共点的电压不是直接给显存吧!怎么不查下图纸确定好再下手呢

网友:
楼主你自己都说了公共点短路。。。还去拆显存做啥???显存咋会有19V的供电

网友:
这不是通病哦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你拆错了那个显存咯

网友:
这个电容没遇到过,但是显存虚焊遇到过2次

网友:
应该细心点     显存短路会19V短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