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JD 自动弹出 . 一直弹键盘拔掉一样

楼主(2017-12-06):
机器到现在还没解决  进PE也是一样 键盘拔掉故障依旧 EC换过ROM刷过   接口也换过还是不行    键盘接口对地正常  但是开机有两种电压一种是3.3 一种是0.8    个数基本差不多  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求解决

网友:
求助中   不知道 键盘.对应主板是哪根信号如果知道就好办了

网友:
之前也没研究过   正常不打字的时候 是不是信号线都是高电平?

网友:
什么自动弹出。。。。。。。。。。。。。。。。。。。。。。。

网友:
什么叫自动弹出  沾键么???是不是板层漏电导致的也有可能

网友A:
键盘进入ec的那几个型号断开呢?

网友:
键盘自动弹字母????开始我还以为光驱弹出

网友:
检查EC周围的电路啊

网友:
主板键盘信号短路了吧?硬件问题居多,

网友B:
我估计他没有图纸  如果有的话就好说了  华硕的机器有点位已经是上天了

网友:
修好了 信号线短路    全都挑开一个个连起来就好了 ,,,,

网友:
相当于漏电吧       隔断飞线解决!       好多跟线

网友C:
这种情况是我就直接换键盘了,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是我就直接换键盘了,仅供参考!

换什么键盘?   没仔细看啊大兄弟  我键盘都拔掉了还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他没有图纸  如果有的话就好说了  华硕的机器有点位已经是上天了

直接把EC到键盘的引脚全都翘起来了     然后客户也同意用外接 就这么给他了

网友:
板层出问题了

网友:
ASUS很多板层问题!!!!!!!!!

网友:
查下EC到键盘之间的电路吧。。。。。。。。。。。。。

网友:
有一阻信号被接低了,如果有EC的PDF的话对着测一下应该是可以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把EC到键盘的引脚全都翘起来了     然后客户也同意用外接 就这么给他了

我去   这尼玛   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进入ec的那几个型号断开呢?
很多个............10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