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感应

楼主(2017-12-06):
突然间有一个想法,电流流过导线,会在其周围产生磁场。恒定直流电会产生恒定磁场。交流电亦会产生交变磁场。

好了不废话了,我还是直接说目的吧。我家门口电线杆子上面有10KV的高压输电线。那么地下面应该会产生交变磁场。如果我在下面放一个电感量很大的电感。是不是在电感两端会产生交变电动势了。这样偷电不是美滋滋。请问我的想法可行吗

网友:
可以..   就算没有10KV 也可以   有实物可以接收天空的信号  然后并联 50只  陶瓷电容  与 50只二极管  1分钟可存 150V  但问题是  只可以放一次电 然后没有了  再等 1分钟

网友:
....你以为每家每户都会有高压线经过头上???想一下利用地磁场生电还好吧

网友:
还不如利用一下太阳能来实现要便当的多。

网友:
你可以试试啊,保证很爽的,以后用电再也不要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