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小米note有信号没网,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7-12-07):
小米note标配,爆屏,换了屏幕,再装上使用时发现有时没有4G信号,有时虽然显示4G信号显示无法连接网络,其他
手机
4G信号良好,这种问题如何解决,求大神指点
手机

网友A:
卡欠费了吧
云音浅歌
同样的卡放在其他手机上相同位置,其他手机4G,小米note要么2g,要么4g网络无法使用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欠费了吧
同样的卡放在其他手机上相同位置,其他手机4G,小米note要么2g,要么4g网络无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