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20没有35V不触发,线性有

楼主(2017-12-07):
5420没有35V不触发,线性有 换了 51125,大家修过吗
不触发

网友:
PWM的开启有电压吗?你这个是戴尔5420机型吗?兄弟,说得详细点才有利于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
楼主你先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先看看ec待机条件对不对 然后顺着51125 1脚6脚查 你给的信息就这么点能不能搞定就看你自己了

网友:
看下有没有短路,35V的开启1脚跟6脚连接的mos管去掉看下出不出电压

网友:
有线性了,应该去查开启有没。有的话就直接换芯片。没有话,查来源,一般都是ec控制,看ec条件满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