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32E510E开机出创维开机画面后变灰屏

楼主(2017-12-07):
32E510E开机出创维开机画面后变灰屏

测量屏供电,正常显示的时候是12V  变灰屏的时候变为0
测屏供电P沟道场管U113的输入始终12    控制栅极显示的时候低电平,灰屏的时候12V
场管应该没问题,继续往前跑,看前级Q123  测得此管基极显示的时候0.7  灰屏的时候0.2

控制信号是从主控芯片出来的,没办法只能找另外一个控制信号来代替,
于是找到点灯控制
信号,将此信号串联一个10K电阻接到Q123的基极,

将基极原来的电阻断开,开机后一切正常

最后把Flash程序备份出来与朋友们分享

网友:
高手!学习了,谢谢师傅分享经验。受益良多。

网友:
                    巧学妙用,修的不错!

网友:
改的不错,改到其它供电也可以,只要是开机高电平关机低电平都行。为这位师傅点赞

网友(2018-02-28):
跳线、飞线、改电路能修好也是不容易的。

网友:
一看就是老手,学习了,,

网友:
改变了时序,开机时有没有什么异常不?背光与信号一起出的话,可能开机时会看到杂信号。

网友(2018-03-30):
手艺不错嘛。值得我们向你学习

网友:
改的不错,改到其它供电也可以,只要是开机高电平关机低电平都行

网友A(2020-08-09):
学习了!照葫芦画瓢修好了一台,谢谢经验分享!

网友A(2020-11-04):
我也照样子修过一台,挺好的技改,

网友A(2021-01-07):
我也取经了,修好了,谢谢

网友A:
我想问一下断开的位置是哪个

网友A:
刚刚按你的方案修复一台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