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没有基站信号,iPhone 的 GPS 能在高空的飞机上定位么?

楼主(2017-12-07):
理论上如果有gps信号就能定位,但是因为没有基站辅助,而且移动了很长的距离,相当于gps冷启动,会很慢,另外如果不在窗边可能信号不会很好,所以不一定能定位成功。

网友:
能,基站定位是利用时间提前量和多集接受判断的(时间提前量判断距离,分集判断方向,可以大致算出那个位置,不过不精确),而GPS定位是通过卫星定位的,所以在基站覆盖不到的区域也能定位,另外楼主所说的飞机上是否能进行GPS定位,这个就不敢确定了,因为飞机上手机都必须是关机或者飞行模式,飞行模式就是关闭所有的通信模块,当然GPS也属于通信模块,不过应为我不了解IPhone的手机构造所以还不能确定是否关闭了GPS模块,总而言之,没有基站,GPS也能定位。

网友:
能。有视频有真相: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l93uSfx55g

网友:
拿ipad亲测过可以,ipad的架构和iphone是一样的,iphone没有开机,无法确认结果

网友:
应该能。iPhone没有测试过,测试过android的。由于没有网络辅助定位,搜星速度慢了很多,而且需要将手机靠在飞机窗旁。当时用“GPS Status”得到的数据是8000多米的高度,800km/h左右的速度。
好吧,我知道偷偷打开手机是不对的。
补个截图:

网友:
尝试过,可以

网友:
可以。觉得不行的自己买个 ForeFlight 就知道了。大部分通用航空飞行员都用这个的。

网友:
直接上图

网友:
gps定位是根据各个不同位置的同步卫星发出的信号时间差计算得出经纬度坐标的 所以在没有网络接入的情况下也可以得到单纯的经纬度

网友:
结论:可以。

实验:通过。
场景:深圳->北京,武汉上空,起飞之后高空无信号(飞行模式不开启)。照相,exif有GPS坐标。第三方app看accuracy为50m内(高速移动信号又弱这个精度就不错了)。
条件:必须贴窗口,且最好始终或间歇性保持一款第三方GPS app开启。

原理:
1. GPS信号太弱,飞机金属屏蔽,必须贴窗口。
2. 一直不开启飞行模式,而且打开一款第三方定位app,因为要维持GPS的热启动状态。飞行即使很短的时间,由于位置变化太大,原有的网络辅助数据也会过期,造成GPS无网络辅助的冷启动。此时只能等待。所以为了能在舷窗旁有所收获,最好维持自起飞以后连续或至少间歇性的搜星。

iOS的特殊性:
1. 系统SDK提供的小蓝点在没网时是不显示的(应该是服务器运算结果),唯一例外是你先打开地图而后失去网络,如果GPS信号还在,则小蓝点能够持续更新;
2.  第三方app大都使用了另一种接口,没网时仍有显示(可在地面上关网试验,开iOS地图与高德、百度、Google地图比较,第三方地图都告诉你你在哪,而iOS地图无蓝点)。
3. iPhone在飞行模式时关闭GPS,若想启用GPS,则必须关闭飞行模式。

网友:
本人用gps亲测可以。1.坐在靠窗位置;2.逃开空姐的目光。当时定位到五六颗星,飞机时速八百多公里

网友:
以前开发过手机GPS程序, 在飞机上试过几次,定位毫无问题。

网友:
iphone不知道 安卓可以

网友:
能通过GPS系统得到位置坐标,但是没数据网络的话没法加载地图,所以虽然能定位,但是还是无法获得实际地图上的位置

网友:
我来回答一下:苹果手机没有用过,但是4年前手里还用的是诺基亚的塞班智能机的时候,偷偷在飞机上用过,靠近窗户座好,把手机紧贴窗户玻璃,大约20分钟后,诺基亚内置的导航软件就能搜到星并且指明位置在地图上显示了。所以只要有足够的耐心,诺基亚至少是可以在高空用GPS导航的。我还曾经用同样的手机测试过凯利德导航软件,那是飞机进入滑跑前也是靠近窗户搜到星,比高空要快点,然后就看着凯利德提示我速度从10公里到350公里一直有显示,到了400,估计凯利德认为我座的不是汽车直接就不显示速度了。

网友:
= = 表达不一样的观点。。。
2014年,哥从巴塞罗那飞往德国途中有尝试确定飞机飞到什么地方了。。。
但是。。。Google map 和 GPS Status都无法接受到GPS信号

所以,私以为,GPS是需要地面信号站的? 因为在地上,户外一开几秒就能定位。。。
如果是卫星直接发送的,那么高空信号应该更强,而且感觉飞机的屏蔽效果应该是有限的吧。。。但是很久都显示没有卫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