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白维修6p通病,花屏触摸失灵

楼主(2017-12-07):
          接到一台6p,用户描述摔了一下就触摸不灵了,拿到机子检测屏上方有白条当时就觉得这简直是送钱的机子嘛,报好价开搞,用户说第二天来取。
          拆机发觉机子有进水的痕迹wifi旁边一颗电容腐蚀了,按照惯例还是给用户打电话说明一下,当时觉得其他地方没有什么有腐蚀的地方就给用户说小问题帮忙处理就行。然后取黑触摸,植锡,飞线按部就班的来,搞定飞线。
          然后加电大电流不开机,一检测果然wifi处那颗电容短路,简单拆掉开机正常,这时又来一个用户就把它放一边,接待完用户后上电池开机,没反应,加电,靠!又是大电流,这时用户打电话来说手机电耗得很快让我一起看一下。挂完电话试了下电池果然没电,换了一个大一点的电源,加电开机正常漏电250毫安。期间有一台漏电的6送来我用第一台电源试了下,果然大电流换一个电源加电正常。我去!坑爹啊这是,所以说便宜果然没好货啊!这时正好用户来了,说明情况用户说要出差,回来再修。装好后用户拿走,结果十分钟后又回来了,说是不开机了,拿来强制开机。几分钟后又关机了,就开始闹觉得是我们没有修好,这时老板来了了解情况后就答应给用户免费维修,然后换台电源检测U2巨烫,换了后开机正常,待机电流正常维修完成。
          个人总结了下,有时候接件的几个步骤是一个都不能省啊,刚开始拆机的时候就发现防水标签变红,就问了用户,用户否认进水,按照以前的做法我一般会当着用户的面拆机,以防拆机后出现问题。但是当时用户急着走。我也没有检查其他的什么,也没有多问,看到腐蚀不严重就没有报风险,用户之前说电池耗电快也没有在意,还好换了一个U2就好了,要是不开机就赔大了。

网友:
这个U2坏得真多

网友:
进水的机器什么问题都有可能出现 和顾客一定要沟通好不然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