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95 不认硬盘好久没有这样的运气了

楼主(2017-12-07):
B495不认硬盘,客户拿过来说拿过来系统,估计客户也懂点,说装就装吧,进PE不认硬盘,还装个屁,进BIOS也没有,换硬盘无果,但能认到DVD和U盘,判断南桥坏导致不认硬盘的可能性不大,估计应该是线路的问题,开机也听不见硬盘转到硬盘的声音,拆开来就看到了惊喜,一点小力气一拔就出来了

网友:
我考! 你这个客户 猛老火,这个 接口都被他 搞爆掉了。。。。

网友:
这是把电脑当拖拉机开那。。。。。。。

网友:
这个客服好猛啊!这么大的接口也插坏了啊!

网友A:
我还有个机器不认硬盘盒光驱 南桥都换了还是不好用

网友:
焊好就ok了吗  真是好运气啊    有钱钱了哦

网友:
为啥我觉得这个焊接回去就好了呢

网友:
我怎么遇不到,真羡慕楼主

网友:
运气好。送钱的囖。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这不是送钱的活吗?捡钱了,楼主好运气!

网友:
难得看到这种情况的。。。。。。。

网友:
硬盘口坏了?  这种真实捡到了~!~

网友B:
这个笔记本里面的口子,不是经常要插拔的,也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笔记本里面的口子,不是经常要插拔的,也会坏?

客户自己拆过,估计方法不对拆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有个机器不认硬盘盒光驱 南桥都换了还是不好用

可以查看下接口,从简单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