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购固态硬盘?

楼主(2017-12-07):
哪个牌子比较好,性价比较高?

网友:
某固态硬盘厂商拼死要保守的秘密,不惜动用黑客攻击也要掩盖
        最近二三十年以来,CPU、内存性能已经增长上百倍上千倍,而存储数据的硬盘却慢的跟狗一样,5200转使用了十多年才好不容易爬到7200转。所以PC对新一代储存ssd的需求渴望可想而知。
  现在的SSD市场有多火?处理器巨头Intel、AMD插手;之前一直嘴硬的老牌机械硬盘寡头西数、希捷断臂转型;传统SSD厂商,三星、英睿达、东芝、闪迪、浦科特等齐头并进;索泰、影驰、七彩虹等这些显卡厂商也都不务正业;之前专注于闪存盘SD卡等移动存储的厂商像金士顿、必恩威,也纷纷加入SSD竞争阵营。目前2016年底,生产SSD厂家保守估计起码有50个。
  显然现在各大厂商在SSD这条路上,已经是义无反顾、坚持不懈、至死方休。而在容量上,NAND闪存也越来越不是事儿,13年TB级产品已经上市,15年三星做出了16TB的固态硬盘。阻碍SSD普及的最后一道防线:价格也开始崩溃。剩下的只是降低成本和时间的问题。民用市场HDD吃枣药丸。
先声明的是,我并非利益相关,只是换多了ssd稍有熟悉。不足之处多多指正。
一、固态硬盘内部结构
  SSD最基本的组成部件:主控芯片、NAND闪存芯片、固件算法。组成SSD的关键部件:PCB设计、主控、Nand闪存各家之间都几乎一样,对于相同方案的产品来说,决定性能和稳定性差异的主要是固件不同。
1、主控:
  在SSD中,主控看上去只是一颗躲在某个角落、并不起眼的小芯片,基本是基于ARM架构的处理核心。有句老话叫“秤砣小,压千斤”,这用来形容主控芯片一点也不为过,除了存储部分由闪存芯片负责之外,固态硬盘的功能、规格、工作方式等正是由这颗小小的芯片控制的。主控芯片在SSD中的作用就跟CPU一样,主要是面向调度、协调和控制整个SSD系统而设计的。主控芯片一方面负责合理调配数据在各个闪存芯片上的负荷,另一方面承担了整个数据中转,连连接闪存芯片和外部SATA接口。除此之外,主控还负责ECC纠错、耗损平衡、坏块映射、读写缓存、垃圾回收以及加密等一系列的功能。
  主控的技术含量不低,能玩得转的没几家。目前主流的控制器有Marvell、SandForce、三星(自用)、Intel(自用)、JMicron、Indilinx(已被OCZ收购专用)、东芝等主控芯片
  Marvell各方面都很强劲,高端大气上档次。早期运用企业级产品,现也用在浦科特、闪迪、英睿达等品牌SSD上。Marvell自身也是一家大型公司,这两年也没什么变动,技术进步也很平稳,也没出过什么主控质量问题,未来的前景也值得看好。
  SandForce的性能也不错,它的特点是支持压缩数据,比如一个10M的可压缩数据可能被他压成5M的写入硬盘,但还是占用10M的空间,可以提高点速度,最大的特点是会延长SSD的寿命,但是主控CPU占用会高点而且速度会随着硬盘的使用逐渐小幅度降低。代表型号为SF-2281,运用在包括Intel、金士顿、威刚等品牌的SSD上。相比Marvell公司,SandForce公司这两年就有点折腾了。被LSI、Avago多次转手之后,SandForce最终于2014年落入机械硬盘厂商希捷的手中。(至于希捷好基友西数也是通过收购拓展固态硬盘业务,举债千亿收购闪迪,砸锅卖铁为君来。收购将于2016年5月12日生效。)
  Samsung主控一般只有自家的SSD上使用,性能上也是很强悍的,不会比Marvell差多少。目前三星主控已经发展到第五代MEX,主要运用在三星850EVO、850PRO上。
  除了自有SSD主控的公司,在外包主控的市场中,Marvell与SF占据了90%的份额,留给其他厂商的空间并不多。2016年,来自台湾主控厂商,智微Jmicron、慧荣Silicon Motion、群联Phison三家公司的主控它们的成本低廉相当受SSD厂家欢迎。2012年附近几年一直是山寨厂商的最爱,如今台系主控已经不满足于廉价低端市场了,开始在技术与性能上寻求进一步突破。(目前看起来,混的比较好的是慧荣)
2、NAND闪存:
  如果说主控是衡量一款固态硬盘的技术反面,那么颗粒就代表着产品的用料诚意度。
  SSD用户的数据全部存储于NAND闪存里,它是SSD的存储媒介。SSD成本的80%就集中在NAND闪存上。NAND闪存不仅决定了SSD的使用寿命,而且对SSD的性能影响也非常大。
颗粒的传统分类:SLC、MLC、TLC
  简单来说,NAND闪存中存储的数据是以电荷的方式存储在每个NAND存储单元内的,SLC、MLC及TLC就是存储的位数不同。单层存储与多层存储的区别在于每个NAND存储单元一次所能存储的“位元数”。
  SLC(Single-Level Cell)单层式存储每个存储单元仅能储存1bit数据,同样,MLC(Multi-Level Cell)可储存2bit数据,TLC(Trinary-Level)可储存3bit数据。一个存储单元上,一次存储的位数越多,该单元拥有的容量就越大,这样能节约闪存的成本,提高NAND的生产量。但随之而来的是,向每个单元存储单元中加入更多的数据会使得状态难以辨别,并且可靠性、耐用性和性能都会降低。
  SLC的固态硬盘目前市面上没有,一是太贵,二是MLC足够了。
  中高端SSD还是MLC的天下。但是MLC也有很大区别。最好的是Enterprise Synch MLC(企业级同步MLC),可靠性和寿命针对企业级市场做了优化。之后就是Synch/Toggle MLC(同步颗粒),其中Toggle MLC多为东芝出品,当然Toggle阵营中也有企业级闪存,与企业级同步MLC对应。SSD中应用比较多的其实还有Asynch MLC(异步颗粒),价格便宜量又足,不过性能比同步颗粒差。
  由于TLC需要更精确的控制电压,那么写入数据当然也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同样的,由于需要识别8种信号,而MLC只需要识别4种,所以TLC会花更多时间来读取数据。但是和SLC比起来,MLC就被完爆了,因为SLC的电压组合只有1和0两种,与MLC的4种电压组合比起来,SLC会花费更少的时间来识别信号,同时对电压控制的要求变低:上电就是1,断电就是0,这也就解释了SLC的性能为何最好。
  TLC闪存优点是成本低,但是带来的考验也更大。容纳的电位多了可以提升容量,但也使得整个过程更复杂,需要更精确的电压控制,Program过程所需时间更多,因此写入性能也会大幅下降,所以现在的TLC SSD都启用了SLC Cache模式提升写入速度,否则那个写入速度是很难让人接受的;读取,特别是随机读取性能也会受影响,因为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从八种电信号状态中区分所需数据。另外TLC相邻的存储单元也会产生电荷干扰,20nm工艺之后,Cell单元之间的干扰现象更加严重,如果数据长时间不刷新的话就会出现像之前三星840 Evo那样的读取旧文件会掉速的现象。
  最关键的是闪存寿命直线下降,MLC的P/E次数至少还有3000-5000次,而TLC公认的P/E指标是1000次,好点的可能做到1500次,依然比MLC差很多。但各种极限测试也都证明:正常家用,TLC 120g 固态的来说用个10年左右也是不成问题,所以不必纠结寿命。更别提很多寿命更长MLC的SSD。
  目前全球生产NAND闪存芯片的厂商屈指可数:1三星、2东芝、3闪迪、4镁光(英睿达)、5海力士、6英特尔。其中三星市场占有率第一,东芝颗粒应用最广泛。另外还有英特尔、美光、三星、闪迪多用在自家产品。海力士的量则主要是供给移动市场为主。(不过在DRAM内存市场上,主要的玩家就剩下三星、SK Hynix及美光三家了)
3D NAND闪存:未来的出路
  NAND闪存不仅有SLC、MLC和TLC类型之分,为了进一步提高容量、降低成本,NAND的制程工艺也在不断进步,从早期的50nm一路狂奔到目前的15/16nm,但NAND闪存跟处理器不一样,先进工艺虽然带来了更大的容量,但NAND闪存的制程工艺是双刃剑,容量提升、成本降低的同时可靠性及性能都在下降,因为工艺越先进,NAND的氧化层越薄,可靠性也越差,厂商就需要采取额外的手段来弥补,但这又会提高成本,以致于达到某个点之后制程工艺已经无法带来优势了。
  相比之下,3D NAND解决问题的思路就不一样了,为了提高NAND的容量、降低成本,厂商不需要费劲心思去提高制程工艺了,转而堆叠更多的层数就可以了,这样一来3D NAND闪存的容量、性能、可靠性都有了保证了,比如东芝的15nm NAND容量密度为1.28Gb/mm2,而三星32层堆栈的3D NAND可以轻松达到1.87Gb/mm2,48层堆栈的则可以达到2.8Gb/mm2。
  由于已经向垂直方向扩展NAND密度,那就没有继续缩小晶体管的压力了,所以三星、Intel和美光可以使用相对更旧的工艺来生产3D NAND闪存,做成3D NAND MLC或者3D NAND TLC。现在三星已经就这样做了,850 Pro是3D MLC,850 Evo是3D TLC。使用旧工艺的好处就是P/E擦写次数大幅提升,而且电荷干扰的情况也因为使用旧工艺而大幅减少。

将平房增加楼层盖成高楼,单位面积内可容纳的人就会更多,这点是同理的。
  三星、SK Hynix、东芝/闪迪、Intel/美光这四大NAND豪门都已经涉足3D NAND闪存了。三星最早量产了3D NAND,其他几家公司在3D NAND闪存量产上要落后三星至少2年时间。这四大豪门的3D NAND闪存所用的技术不同,堆栈的层数也不一样,而Intel在常规3D NAND闪存之外还开发了新型的3D XPoint闪存,它跟目前的3D闪存有很大不同,属于杀手锏级产品。
  Intel本来就是做存储技术起家的。虽然现在的主业是处理器,但存储技术从来没放松。根据Intel官方说法,3D XPoint闪存各方面都超越了目前的内存及闪存,性能是普通显存的1000倍,可靠性也是普通闪存的1000倍,容量密度是内存的10倍,而且是非易失性的,断电也不会损失数据。由于还没有上市,而且Intel对3D XPoint闪存口风很严。Intel准备在2016年开始推出基于3D XPoint技术的存储产品,内存容量可达6TB,值得关注。
  传统的平面NAND闪存现在还谈不上末路,主流工艺是15/16nm,但10/9nm节点很可能是平面NAND最后的机会了,而3D NAND闪存还会继续走下去,目前的堆栈层数不过32-48层,厂商们还在研发64层甚至更高层数的堆栈技术。3D NAND闪存在容量、速度、能效及可靠性上都有优势。
  2D的TLC闪存由于各种问题是不会成为主流的,基本上只会有低价入门级的SSD会使用,现在的TLC SSD很多都是试验性产品,但是等到3D TLC大批量产后,它将会成为未来的主力。
3、固件算法:
  SSD的固件是确保SSD性能的最重要组件,用于驱动控制器。主控将使用SSD中固件算法中的控制程序,去执行自动信号处理,耗损平衡,错误校正码(ECC),坏块管理、垃圾回收算法、与主机设备(如电脑)通信,以及执行数据加密等任务。由于固件冗余存储至NAND闪存中,因此当SSD制造商发布一个更新时,需要手动更新固件来改进和扩大SSD的功能。
  由于固件研发上的区别,采用相同主控的SSD也可能表现出完全不一样的性能和耐久度。而固件则通常是由厂商自行开发,并且时有更新,可以改善SSD性能并解决一些曾经出现的已知问题。如果用数字来说,一块SSD中颗粒对性能的影响大约占60%,而固件与主控的影响会在20%左右。
  开发高品质的固件不仅需要精密的工程技术,而且需要在NAND闪存、控制器和其他SSD组件间实现完美整合。此外,还必须掌握NADN特征、半导体工艺和控制器特征等领域的最先进的技术。固件的品质越好,整个SSD就越精确,越高效。目前具备独立固件研发的SSD厂商并不多,仅有Intel、闪迪、英睿达、浦科特、OCZ、三星等厂商。
------------------------------------------------------------
二、固态硬盘选购
  先确定自己电脑需要的SSD容量、接口类型!
  容量不需要多说。根据自身需求、预算购买。首推256GB。
  主流硬盘接口都有哪些?现在能见到的至少有SATA、mSATA、M.2、SATA Express、PCI-E及U.2等,其实这些还只是一部分,因为我们没提到的还有很多,比如BGA封装的,针对外置设备的eSATA接口,企业级市场用的SAS 3.0接口,习惯独来独往的苹果甚至还定制了很多自家专属的硬盘接口。考虑到它们跟日常使用的关系不大或者你知道了也没个卵用(因为是专属的)。
  最常见的有:SATA 6Gbps接口,M.2/NGFF接口,PCI-E接口。
  其中M.2之间也有不同的规格,主要由2242、2260、2280三种规格,其实三种规格对应的是三种不同长度的产品,方便厂家扩充存储容量。未来主流应该是2280。
  2016年随着英特尔Skylake平台CPU主芯片对原生PCIe NVMe通道的支持,高端市场PC将开始向PCIe SSD过渡。目前三星、英特尔、浦科特等一线品牌已经推出PCIe NVMe SSD。如英特尔750,三星951,浦科特M8Pe。
1、看主控
  Marvell大法好,不差钱可选浦科特、闪迪等。(不是Marvel,不是漫威漫画。)囊中羞涩则选其他主控产品。
2、看闪存
  MLC是中高端产品的主流选择。TLC和MLC的区别,除了低成本, 低寿命外, 就是低写入速度。而TLC的寿命,没有任何厂商公开谈论过TLC闪存的可靠程度,但各种极限测试也都证明:正常家用,TLC 120g 固态的来说用个10年左右也是不成问题,所以不必纠结寿命。更别提很多寿命更长MLC的SSD。
  要快和稳定,首选MLC。对于TLC闪存,态度一直是明确的:它确实对厂商降低成本非常有利,但是,除非囊中羞涩或者升级临时用的电脑,否则根本没有选择TLC的必要。
  首先是那些可以自己生产闪存的厂家:Intel、美光、三星、海力士、东芝、闪迪。
  没有生产闪存能力的但是一直坚持使用原厂闪存的厂家:浦科特、建兴、海盗船等等。
  最后提一下OCZ,当年江湖的白片小王子,长期保持较高的返修率,不但对财政是一个负担,还致使消费者对他的产品失去信心,最终导致破产。现在被东芝收购后从良了,有了稳定的闪存来源,新出的那几款SSD都用的是东芝原厂闪存。
3、看固件
  有自主研发实力的厂商会自行优化设计,因此,挑选固态硬盘时,选择知名品牌是很有道理的。固件的品质越好,整个SSD就越精确,越高效。目前具备独立固件研发的SSD厂商并不多,仅有Intel、英睿达、浦科特、OCZ、三星等厂商。
  现在市面上绝大部分SSD使用时间长了,速度都会变慢,这是SSD的写入方式导致的,如果先写入了一些数据,之后又写入了一些数据,可是后写入的数据是不能直接覆盖之前写入的数据的,而是要等主控将原来的数据擦除掉,才能将后写入的数据放到原来数据的位置。而随着硬盘的使用时间变长,会有很多数据不能在第一时间被放置在该放在的位置,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固态硬盘的读写速度。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都说浦科特没有这种缺陷?这是因为浦科特采用了实时GC功能,它会把乱七八糟的数据都整理好放在一个空白空间。但是可以想象,如果SSD在读写数据的时候还要将其他的这些乱七八糟的数据整理好放在其他地方,必定会大幅降低SSD的寿命,而且要在同一时间进行这两个操作,如果主控不够优秀,肯定无法胜任这个工作。基于此,大多数主控都是闲时GC,并非每时每刻都在进行这个操作,而是达到一定程度后才来执行,然而浦科特却是实时GC,当然采用好主控和好颗粒的浦科特也能经得住这种考验。
  先说说浦科特的永不掉速TRUE SPEED技术,听上去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其实只是固件层面更激进的GC(垃圾回收Garbage Collection) ,关于GC的作用,可以理解为机械硬盘的碎片整理。 SSD的GC可以分为主动回收和被动回收,浦科特的TURE SPEED是属于激进的主动回收,一旦SSD处于空闲状态就立刻执行GC操作,回收垃圾块,好处就是长时间使用真的不掉速, 缺点就是会降低颗粒的寿命。
  至于这样做到底好不好,这里不评论,我想说的是,TRUE SPEED技术,严格上来讲,并不是一项浦科特独有的技术,因为其他厂商也可以,更多的向是一个参数层面的设置,而不是硬件上的创新。而且其他厂商也不是完全不做GC,只是没浦科特这么激进而已。(转某网友)
4、看“缓存”
  缓存对固态硬盘的影响没有前三者大,缓存和我们的手机电脑一样,也分DDR2,DDR3。固态硬盘的寻道时间很小,接近于0。因此固态硬盘的缓存并不是必要的,但写入缓存的数据不一定会直接写入到固态硬盘上,只有最终需要保存的数据才会写入到固态硬盘的FLASH芯片上,这个由程序和系统控制。没有缓存的产品也不是说寿命会很不堪,还有还有PO(7%以上)空间来维持。因此,具备较大缓存有助于减少固态硬盘上FLASH芯片的读写次数,延长了芯片的使用时间,一定程度上提高读写能力。
  TLC SSD为了解决NAND Flash读写较慢的问题,就为产品配备了SLC Cache。在绝大多数没有达到临界值时,SLC Cache就可以全部参与为SSD读写加速。所以目前市面的TCL固态硬盘常规测试速度,均可以媲美SLC固态硬盘。但是缓存,也给TLC跑分注水造假。
  为了真实的反映TLC SSD的性能,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测试数据区块扩大,测试数据大小大于缓存,才能让TLC真实读取性能现出原形。如三星850 EVO当遇到大量写入,持续大数据写入量的话,后劲会明显不足,用完缓存很快溢出,此时三星850 EVO就该露馅了,从400MB/S降到70MB/S甚至更小。
  一般来说,缓存越大越好。
5、看性能
  “某固态硬盘读写速度高达500MB/s以上”“550MB/s速度秒杀全场不解释?”。实际软件测试中确是如此,500MB/s真是神速啊!但有些没意义或是作假的数据会让您做出错误的选择,且看奸商宣传无谓数据如何误导消费者。没人用电脑是整天连续的拷贝大文件!再快的持续速度也无用武之地。
  在实际应用中,更加考究SSD的4K IOPS性能(即每秒输入输出值)。IOPS是指存储每秒可接受多少次主机发出的访问。IOPS越高表示硬盘读(写)数据越快。在日常应用中网页缓存的写入、系统文件更新,包括程序、游戏的加载、响应等等都与随机4K读写性能息息相关。可以说,4K读写的快慢决定了系统的操作体验。购买SSD时应参考其4K随机读写成绩!
  太平洋网友用某SSD拷贝通过软件生成的10万个22字节的TXT文件共计(2.46M) 。测试的拷贝速度竟然不到50K/S,而且还有电脑随时死机的风险。
●ATTO测试成绩没有实际参考意义
●CrystalDiskMark测试成绩有时也会骗人
●4K/随机读写能力(单位为IOPS表示)才有价值。系统应用中,多数为小文件读写为主,所以4k 读写指标显得重要多了。对系统盘来说,IOPS可以直观的理解为系统反应速度。
6、可以考虑:有无断电保护
  SSD有意外断掉导致不认盘的可能性,可能导致资料无法找回。机械硬盘坏了也有很大几率找回资料。如Intel 730性能表现非常中庸,售价也不低,但是它是一款与企业级产品留着同样血脉的产品,在SSD内置电容中提供应急保护电源设计,确保在突然断电的情况下数据也不会丢失。另外还支持256位AES指令集加密。尤其对于企业用户来说,安全性稳定性是更加重要的。(当然也别被吓到,误认为凡断电必丢盘)
7、可以考虑:功耗
  如果你是笔记本用户,考虑的出发点就不再是性能和价格了,而是低功耗。对于比较重视续航能力的笔记本来说,节能是很重要的。可能有人会问三星850 Pro功耗表现也很好为啥不推荐,因为它太贵了,而且笔记本通常都不能发挥SSD最大的实力,所以没必要花这么多钱去购买旗舰级产品,除非不差钱或者确实需要或者有折扣优惠。
8、可以考虑:售后
  如三星、闪迪的支持十年质保,闪迪支持全球联保,可以大胆海淘。浦科特售后顺丰快递寄回去即可。等等。这也是我不推荐买小厂产品的理由之一,万一特么的坏了厂家不一定能有好态度回复你。
  细心的读者读到这里,对牌子的选择心里大概有底了。三星唯一一家拥有主控、闪存、缓存、PCB板、固件算法一体式开发、制造实力的厂商。三星、闪迪、东芝、美光都拥有其他SSD厂商可望不渴求的上游芯片资源。至于英特尔,暂时无心留恋消费级ssd市场,深耕企业ssd市场。消费级产品较少,性能中庸,但是稳定性奇好。
------------------------------------------------------------
三、固态硬盘使用注意事项
1、系统选择
  win7系统开始支持SSD固态硬盘优化,支持硬盘分区4K对齐,支持TRIM命令等,能将SSD固态硬盘的性能发挥到极致,因此必须使用Win7以上的系统。
2、多硬盘组合使用时,先单独接SSD安装系统
  安装系统时尽可能只接SSD,因为Win7以上系统会自动检测磁盘系统是否为SSD而作出优化,希望SSD发挥最大性能,就要单独接SSD来安装系统,否则系统会因为检测到多盘而不进行充分的优化,甚至引起一些古怪的问题。而在安装系统过程中要避免多硬盘而引起的一些不必要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只要把HDD的电源线拔了,装好系统再接上就行。
3、SATA3,开启AHCI模式
  别接到stat2接口去了。非常重要!略。CrystalDiskInfo软件可检查。
4、分区4K对齐
  如果4K不对齐,不但会极大的降低数据写入和读取速度,还会增加固态硬盘不必要的写入次数,影响寿命。非常重要!略。AS SSD Benchmark、DiskGenius、分区助手可检查或纠正。
4K对齐选8,2048和4098扇区数有多大区别?实测告诉你
5、分区方法:小分区、少分区
  SSD有一种技术叫做“垃圾回收机制”,Trim是系统用来告诉SSD主控哪些数据所占据的地址是“无效”的,而“垃圾回收机制”就是SSD内部对这些“无效”数据进行清理的过程。
  SSD中的擦除只能是“将无效数据所在的整个区域摧毁”,不能像机械硬盘那样实现“点对点精确定位打击”,因此“垃圾回收机制”过程也显得很繁琐——先把区域内的有效数据集中起来,转移到空闲的位置,然后把“问题区域”整个清除,清除出来的地方可以作为下次垃圾回收时的转移地点。
  所以“小分区”的概念就出来了。所谓“小分区”就是不要把SSD的容量都分满,保留一部分容量作为“空闲位置”,用于SSD内部的优化操作,如磨损平衡、垃圾回收和坏块映射。一般情况下这一步骤厂商已经帮我们设定好了,例如NAND容量128G的SSD,厂家会标称120G,剩下的部分就被设置成了预留空间。当然如果你十分注重SSD性能,也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增加预留空间,如:128G的固态硬盘在分区的时候只分120G或者更少。
  “少分区”则是另外一种概念,关系到4k对齐对SSD的影响。一方面现在主流SSD容量都不是很大,分区越多意味着浪费的空间越多(每个分区总有那么些空间是用不到的),另一方面分区太多容易导致分区错位,在分区边界的磁盘区域SSD性能可能受到影响。如:128G的固态硬盘分2个分区,256G的分2-4个分区为宜。
6、保留足够的剩余空间
  固态硬盘存储越多性能越慢。而如果某个分区长期处于使用量超过90%的状态,固态硬盘崩溃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所以及时清理无用的文件,设置合适的虚拟内存大小,将电影音乐等大文件存放到机械硬盘非常重要,必须让固态硬盘分区保留足够的剩余空间。
7、平时保养:
  SSD不需要碎片整理!!!机械硬盘才需要。
8、刷新固件。
9、恢复指令:对付SSD降速的终极手段

三星SM961    读写3200M/1800M,4K 450K/400K
英特尔750   读写2400M/1200M,4K 440K/290K
三星SM951  读写2150M/1550M,4K 300K/100K
浦科特M8Pe  读写2500M/1400M,4K 280K/240K

补充:
目前PCIE标准已经发展到了第三代,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PCIE 3.0。相比PCIE 2.0标准,PCIE 3.0将前者的带宽由5.0GHz提升到了8.0GHz。SATA和PCIe 1.0、2.0都是通过芯片组连到CPU的,PCIe 3.0 SSD享受CPU直连待遇。这是史无前例的待遇!
主流高端SSD基本是PCI-E 3.0x4

关于NVMe协议PCI-e SSD要注意事项:
(1)NVMe协议的PCIE SSD对主板要求比较高,现在只支持Z97以后的主板,Z97之前的主板BIOS缺乏NVMe驱动模块,会出现无法识别,无法引导的情况。
(2)在安装Win7和Win8系统前需要加载驱动,否则无法安装引导。而Win10可以直装。
(3)作为从盘在Win7和win8使用时,NVMe协议的PCIE SSD需要加载NVMe组织发布的标准驱动,此驱动未通过WHQL,所以64Bit系统需要打开测试模式才能安装驱动。
(4)因为PCIE接口的特殊性,使用PCIE SSD作为系统盘时其启动速度会比SATA接口慢,启动时间较长。
(5)NVMe协议的PCIE SSD对CPU主频及内存频率要求高,且Windows10系统测试PCI-E SSD时,要在磁盘驱动器的写入缓存策略里,关闭设备上Windows写入高速缓存缓冲区刷新,否则无法完全发挥其性能。
注:NVMe的SSD相比传统SATA的SSD,在普通日常使用中,体验没有差别!!!

  SSD一生能够写入的总数据量是有限的,当写入数据量达到那个值时SSD就会死去,这就是SSD的寿命。通常我们用闪存的P/E次数来计算,闪存完全擦写一次叫做1次P/E。
  这个总数据量的值是通过实际容量x闪存能够承受的P/E次数来计算的,比如一个30G的SSD,用的是5000P/E的闪存,一生能写入的总数据量是15000G.算出了SSD能够承受的总数据写入量,接下来就是分析我们一年会有多少写入,然后总数据写入量除以每年的写入量,就可以得到直观SSD的寿命:xx年。
  这是一种理想化的计算方式,实际上SSD的寿命还和主控算法、用户使用方式有关。理想情况下,主控应该将数据比较平均分布到闪存芯片上,这样闪存不会填满,也就不会激发P/E,而不好的情况,主控把80G数据集中填充到几个闪存芯片上,那么那几个闪存就会激发P/E,它们的寿命就会下降,如果这几个闪存都挂掉,那么就算其他几个闪存还活着,SSD也会挂掉——你可以将这一切理解成能作有限次填满的俄罗斯方块。

部分段落摘自互联网,欢迎作者认领。
2015年度SSD年终盘点
2015年度回顾(1):十大固态硬盘
2014年度回顾之四:十大固态硬盘篇
再度重拳出击,十六款240/256GB固态硬盘2014年度横评
超能课堂(19):什么是TLC闪存
超能课堂(36):3D NAND闪存是什么,引中国厂商竞折腰?
超能课堂(25):M.2、U.2谁更好?主流硬盘接口都有哪些?
SSD故事会(2):SSD内部结构是怎样的?_SSD内存硬盘应用
SSD的30年发展史 全新NVMe规范你了解多少?_SSD内存硬盘评测 http://ssd.zol.com.cn/516/5167464.html SSD /±·
固态硬盘真的不需要整理碎片吗? - 闪存(NAND)
PCIe 3.0 SSD——CPU的亲儿子,Intel PCIe SSD 750评测(3) |
@lixin liu 顺便说一下排名第二的答案,既然点评我的答案长篇大论影响阅读。那么我也点评一下这位人士的答案。对自己回答的行业只知道皮毛甚至停留在产品品牌上面。如果自己不懂还是少泄露自己的智商和品行。知乎答案质量下跌就是像你这样无知的人太多了。
电脑对我而言是办公工工具,赚钱工具,还真不是买来随便用用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网友:
经过2013~2014两年的普及,60/64G SSD已经基本淘汰,120/128G成为门槛,2015年,240/256G开始成为标配,市面上入门级产品已经能见到500元级的价格。另一方面,HDD依然占据主流市场,2/3/5TB容量的HDD价格也不断创下新低,至于SSHD虽然经历了勇敢的尝试,但现在已经基本消失在人海。
先说HDD
HDD现在基本上被希捷和西部数据瓜分,清华紫光收购WD15%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后来因为美帝政治原因收购失败)。至于鬼子的日立已经被西部数据吃掉,改名HGST保持独立运营,再然后又被东芝吃掉,依然保持独立运营。至于东芝,市场份额还是很小,知道东芝SSD的人可能比知道东芝HDD的人还多。
论性能首推希捷,性价比是HGST,最便宜的当属其实东芝,而WD收缩了产品线,蓝盘:各方面都比较平衡,市面上的主流硬盘之一,也是WD的出货主力,但是最低端的绿盘被并入蓝盘,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仔细看序列号);黑盘:企业级硬盘,性能强,价格贵;红盘:专供NAS,个人使用略显浪费;紫盘:监控级产 品,适合长长长期不间断使用。
HDD不存在CPU那样的水货,也不存在内存那样的假货,唯一的问题就是翻新货。现在能确定的是500G及以下绝对是翻新货,1T基本放心,2T及以上完全放心,杜绝翻新货的方法很简单——查官网。另外还要说明一点的是,对于HDD来说,盒装说明不了什么,市面上99%的HDD都是铝膜包装,某类人喜欢盒装,遇到有点良心的卖家会劝你都一样,遇到JS,直接给你一个纸盒,加十块。
再说SSD
LZ曾经陪“别人家的孩子” 做过一个调研,即在电脑城晃悠,看见长得漂亮的MM就……(以下省略一千字)其实是随机抓几个顾客做问卷,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你选择SSD的原因是什么,结果,回收的100份问卷里,居然有87个的回答是“开机快”。当然,SSD的用处远远不止于此,随着SSD的不断平民化,相信在未来比较长的一段 时间内,SSD+HDD会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
SSD性能有三大关键因素:主控、颗粒以及固件。
主控,SSD的CPU,直接决定了SSD的综合性能。只介绍几种,没提到的请了解的朋友补充。
Sandforce:曾经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主控,上至Intel、金士顿下至威刚都在用,不过广告一直做得比夸张。因为算法机制的原因,SF主控是通过数据压 缩节约了写入量,以此延长寿命,而偏偏这种机制无意中迎合了ATTO测试软件的口味,因此广告里经常采用ATTO测试的数据,不过用其他测试软件一跑,才 会发现这速度怎么才广告的一半呢。Sandforce目前最大的困境就是不断地被出卖被收购,以至于市场份额不断被稀释(Sandforce:只有Intel才是老子的真爱!)。一句话:SF主控以牺牲性能为代价,换取了较好的耐久度。
Marvell:美光和浦科特的最爱,威刚闪迪也加入阵营,号称无水分主控。市场认可度高,稳定性不错,性能也跟得上,而且掉速控制算得上是所有主控里最好 的。不过价格较高,这也是为什么某些主控可以卖到300的时候,ML只能卖到500。
Barefoot3:OCZ自主研发,独家使用,其实是OCZ收购Indilinx后接手主控开发改名而来,不过市场评价还不错。OCZ一直装逼过度,号称只注重高端,所以市场占有率不高,然后白片门直接作死了自己。好在被东芝收购,依然能够保持品牌独立运营,现已调整产品线,开始重视入门级产品,Vector 180是其旗舰产品,性能波动比较大,后面会再提到。
Samsung MEX:MEX只是棒子星的主控系列之一,850系列采用(850EVO用MGX),此外还有830采用的MCX、840采用的MDX等等。公正的说, M某X主控体现了三星科研能力的强悍,在各方面表现都是非常优秀的,照理说如此强大的主控应该让棒子迅速占领市场制高点,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840系列开始棒子就开始作死,840、 840EVO、840Pro采用同样的主控,但不同的固件算法硬是把性能拉开差距(也跟颗粒有关),结果840早早死去,840EVO只剩跳楼大甩卖的份 儿,840Pro的价格高高在上,可以说棒子星是主动放弃了500元级这一主流市场。到了850这一代,棒子依然坚持840的道路,结果850EVO降价加五年保都依然寒冬,850Pro逼格太高,对手太多太强,整个2015年三星的SSD似乎已经没有了往年的激情。从2014年12月850EVO发布到2015年12月,除了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950Pro(仅M.2接口规格)这一款产品发布,就没有新品了。
LAMD:LAMD是和海盗船分不开的,贼船把LADM带入消费级市场,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那小的可怜的出货量,除了逼格,什么都没有。
JMF:最早的SSD主控之一,同时期的SF早已做得风生水起,但JMF就是不温不火,难道是因为没抱到Intel这样的大腿?特点是价格十分便宜,小作坊的最爱,不过自从影驰看上了JMF,总算是有些起色了。
SMI:2015年的黑马。荣慧的主控基本是从U盘主控一点点提升起来的,SM2246EN算是集大成者,特点是功耗控制,同时也能保证性能,总体来说各方面比较平衡,加上浦科特新品M6V的使用,荣慧终于抱上了大腿。

颗粒,也就是闪存芯片,SSD的存储介质,决定了SSD的寿命,对性能的影响也至关重要,也是决定成本的关键。很多小作坊出的SSD为了降低成本使用劣质 的闪存颗粒,俗称的“黑白片”,造成SSD性能直线下降,引发不稳定、用户数据易丢失等问题。一般一块SSD有4-16颗闪存芯片,只要有一颗黑白片,性能将大打折扣。
解释一下,“黑片”就是指芯片工厂选出的淘汰的次品,没有打上工厂标签和产品型号的芯片。“白片”就是达到及格线,但是是别家挑剩下的,人为地给打上各种标,但不是原芯片工厂的标签,“白片”的质量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性能绝对不会好看。
至于颗粒的同步异步之分也很重要,解释起来太复杂,简单提一下就行:同步比异步好。区分的方法如下:英特尔生产的后三位是ME1(11年后生产的)、 ME2/ME3的MLC颗粒、美光生产的后五位是CBAAB的MLC颗粒(支持同步和异步),以上为同步;英特尔生产的后三位是ME1(10年生产的)的 MLC颗粒、美光生产的后五位是CBAAA的MLC颗粒,以上为异步。以上了解一下即可,总不可能买SSD之前都拆开来看吧,能用就行。
在此奉劝强迫症和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请勿手贱开盖,因为开了就没保修了。
颗粒分类
SLC:最强最贵的颗粒,主要用于企业级SSD,约10万次擦写寿命
MLC:几乎所有的消费级SSD都采用了MLC颗粒,约1万次的擦写寿命,价格与性能均衡。
TLC:棒子星840EVO采用TLC颗粒的消息一爆出来,无异于在粪坑里丢了一颗炸弹——粪量十足。这货就是一般U盘用的颗粒,500次擦写寿命,寿命远远低于MLC颗粒,是最廉价的颗粒。也就是因为这个,840EVO在被识破伪装后,不得不跳楼大甩卖,即使这样,除了小白和吃回扣的腐败分子,无人敢买。然后我们惊喜的看到,850EVO义无反顾的坚持TLC路线,看来棒子的自信真的已经超越了宇宙。但是,TLC的廉价带来的是厂商利润的增长,到了2016年,几乎所有的主流品牌都上了TLC的船,比如OCZ的Trion150、东芝的Q300、闪迪的Ultra II、Plus、X300、美光的BX200、浦科特的M7V。其实TLC不是不能买,SLC换成MLC的时候也是一大片口诛笔伐,只是TLC跟MLC卖一个价,怎么都说不过去。所以说黑心的有(比如棒子的某星),良心的也有(比如美帝的某鱼)。

固件,主控和颗粒是SSD的硬件,固件则是软件,相当于显卡的驱动一般。不同的固件对采用同样的主控和颗粒的SSD会产生不同的效果,直接决定了SSD的 性能发挥水平,比如棒子星840系列。固件开发也体现了一个SSD厂商的水平,比如前面提到的影驰采用JMF主控,但因为固件的原因,性能没有完全发挥。 因此,固件可以说是SSD的灵魂,在选择SSD之前,可以先查一下这个品牌固件更新的情况,如果是那种只管卖的,请直接无视。
特别说明一下,现在逐步流行起了一种算法机制,可能会成为以后SSD固件发展的主流。即SLC Cache,这种已经在美光M600以及OCZ Vector 180 / Vectex 460使用的算法,其理论依据是把MLC闪存当成SLC闪存那样的操作模式进行使用,以使MLC达到SLC的写入性能。然而,LZ一直认为这种模式应该属于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因为MLC自身的短板决定了其不能承受SLC的算法,而SLC Cache模式就是为了强行实现这种不科学的行为,代价就是,在闪存负载超过50%以后,会出现非常明显的掉速,容量越小,掉速越明显,120/128G 能掉3/4,240/256G能掉1/2,换句话说,采用这种算法的SSD,跑分绝对十分好看,但是实际使用根本就不能稳定保持这种状态。这种算法出现的 背景是颗粒制程对性能的提升已经遇到了瓶颈,比如美光MX100的颗粒采用了最先进的16nm制程,但性能跟19/20nm基本没差别。这也折射出目前SSD发展的瓶颈,突破的方法目前只有PCI-E接口,所以除非出现革命性的技术,不然SSD取代HDD的道路还会很长。
最后,在SSD越来越被神化的今天,用一句还其一个公道:SSD只是提升整机的读写速度,对游戏的3D性能并无提升,当然,场景切换的时候,加载会快点。

最最后,点评一下各主流品牌,欢迎补充,欢迎拍砖
三星:说实话,棒子星的SSD绝对是一流的,但是良心大大的坏了。840开始用廉价的TLC颗粒卖MLC的价格,还专门编写了应对跑分的固件,结果,跑分十分漂亮,不过嘛,随着SSD越来越普及,棒子星的这套把戏已经骗不了几个人了。850采用的是3D V-NAND颗粒,当然,PRO依然是MLC,EVO依然是TLC,有自信,果然这么美丽。
Intel:Intel的实力毋庸置疑,只是无奈其价格遥遥领先,530过后,Intel基本放弃了消费级产品的研发,集中力量专注企业产品。消费级产品目前是540,虽然Intel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性价比,但其价格没有贵得离谱,而730/750作为消费级的企业级产品,有钱人,赶紧上!其实Intel最大的优势是售后,即使是最入门的产品,也都是5年质保,绝对是业界良心,谁用谁知道。
美光:工艺先进,16nm闪存就是美光最先研发的,而且品质十分有保证,而且产品布局十分清晰,而且性能也非常不错,唯一不好的就是售后,只能店保,后果嘛,就是代{过}{滤}理跑路了,就没人管你了。
东芝:东芝近几年发力硬盘市场,HDD方面开始挑战ST/WD的市场,SSD方面凭借原厂颗粒和主控研发的优势,占领了一定的市场份额。目前东芝的消费级产品线很简单,Q系列,定位主流与旗舰之间,性能堪称强大。旗下品牌OCZ,也采用东芝原厂颗粒。
以上品牌都有自己的闪存生产线,所以基本不用担心颗粒的质量
浦科特:LZ十分欣赏这个牌子,特别是M5时代,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超耐久不掉速,你值得拥有!不过浦科特十分前卫,喜欢第一时间应用新技术,在带来全新体验的同时,也容易导致新产品的不稳定。
OCZ:以装逼过度著称,白片门过后,被东芝收购,保持品牌独立运营。(OCZ:我以前没得选,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LZ:好啊,跟东芝去说。东芝:跟着我有肉吃。)如今的OCZ终于得以重新做人,有了东芝原厂颗粒的保障,主控研发进一步加强,并且对产品线进行了简化,旗舰Vertor主流Vertex入门ARC100。特别是ARC100,堪称最强入门级SSD,性能不错,价格也好看,上市初期便引发了一阵热潮。
影驰:延续显卡系列的命名,各种将,听起来高大上,不过只能算入门品牌。俗称白片驰,原因就顾名思义吧,不过跟当初OCZ的高逼格不同,影驰一直卖得便宜,用用白片似乎也能被人民群众所理解,在众多“入门级”品牌里面,影驰应该是最好的。

延伸阅读:SSD的接口类型
SSD对接口的敏感程度十分高,简单介绍一下常见的接口
1、最常见SATA,确切的说是SATA3。虽然SATA3向下兼容SATA2,但SATA2传输速度(3Gbps)比SATA3(6 Gbps)慢很多,完全限制了SSD性能的发挥,所以使用SATA接口的SSD一定要插到主板的原生SATA3接口,扩展的SATA3会打折。
PS.HDD的速度难以突破三位数,所以即使是现在支持SATA3的HDD,还是插到SATA2上吧。
2、极致性能PCI-E,企业级SSD标准接口,开始走向消费级(比如Intel750),通常1TB容量起步,直接走PCI-E 通道,极致性能是SATA接口无法望其项背的。
3、新兴M.2,即NGFF。其实并不新,早些时候为超极本量身定做,后来随着Z97主板才发展到台式机上。M.2接口的SSD特点是体积非常小,其宽度是标准化22mm,通过长度与容量成正比(PCB越长,颗粒搭载约多)。购买M.2接口的SSD需要了解传输走SATA通道还是PCI-E通道,两者性能差别极大(6 Gbps和10Gbps的差别)。
4、mSATA,多见于本本,逐渐被M.2取代。由于体积小,许多本本有足够的空间加装mSATA和M.2接口的SSD,但是如果要用SATA接口的SSD则多数需要拆光驱。mSATA接口可以理解为是一个SATA接口+连接器,所以理论速度基本与SATA一样。

网友:
目录

SSD、SSHD和HDD哪个好?
1. 日渐式微的机械硬盘
2.电脑储存器的革命——固态硬盘(本文)
2.1 最佳固态硬盘品牌
2.2 固态硬盘主要规格剖析
2.2.1 固态硬盘的关键组件——控制器
2.2.2 固态硬盘的关键组件——内存
2.2.3 老司机带你理清各种固态硬盘接口
2.2.3.1 硬盘接口标准——IDE、AHCI和NVMe咋选?
2.3 如何看懂SSD评测数据?
2.4 固态硬盘的注意事项
2.5 2017年第三季度最佳固态硬盘
3. 尴尬的固态混合硬盘
4.聊聊磁盘阵列功能

电脑储存器的革命——固态硬盘

★快速指南

在快速指南中,上表是我推荐的最新SSD列表(2017-08-21)。
★引言

固态硬盘(英语:Solid State Disk、Solid State Drive,简称SSD)是一种以内存作为永久性存储器的电脑存储设备。
SSDs
传统的机械硬盘已经成为现代PC的性能瓶颈,而固态硬盘大幅度地提高了PC的读写性能,加上近年来固态硬盘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
我认为,固态硬盘是现代PC的必备设备
★市场份额

根据独立市场研究公司TrendFocus报告指出,2016年第二季度,三星的 SSD 市场占有率为 40.8%。
三星在2008年就已经是固态硬盘的市场霸主,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份额变得更大了。
★推荐品牌

以三星为首的六大寡头(东芝、西数/闪迪、美光、SK海力士和英特尔)不仅拥有固态硬盘控制器内存固件,还有自主品牌,简直就是666。
固态硬盘六巨人
因此,在选购SSD时,建议优先选择资源整合度高的品牌。
更多详情请看《最佳固态硬盘品牌》。
★规格

SSD常见的主要规格参数有产品类型接口容量连续性能随机性能控制器内存固件保修等,更多请看《固态硬盘主要规格剖析》。
★性能

现在SSD的评测数据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
以Anandtech的Crucial MX200 (250GB, 500GB & 1TB) SSD Review为例,评价SSD的性能项目有性能稳定性真实世界测试随机性能连续性能混合读写性能待机功耗TRIM 验证
AnandTech SSD Bench
更多详情请看《如何看懂SSD评测数据?》
★操作系统支持

◇Microsoft Windows

Windows 7之前的版本不采取任何特殊措施支持固态硬盘,Windows 7和更高版本的Windows有固态硬盘的原生支持。
Windows7之前的系统也能使用SSD,只是新系统的一些功能更适合固态硬盘运行,例如TRIM。
◇OS X和 Linux

最新版的OS X和 Linux都能很好地支持SSD。
★重装系统或数据迁移

旧电脑升级SSD时,可以选择重装系统或者数据迁移两种方式。
三星和英特尔都有很方便的数据迁移工具,帮助用户把旧硬盘的数据快速迁移到新的SSD。[3] [4]
虽然三星和英特尔的工具不适用于第三方的SSD,但是也有AOMEI Backupper这样的通用工具。
当然,重装系统是最直接和最原汁原味的方法。
★优点

和传统硬盘相比,固态硬盘具有低功耗无噪音抗震动低热量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使得数据能更加安全地得到保存,而且也延长靠电池供电的设备的连续运转时间。
★缺点

目前固态硬盘普及的五大问题:高成本写入次数限制读取干扰损坏时的不可挽救性掉速
◇高成本

固态硬盘以往由于价格高昂,通常只用于军事及工业用途上;不过随着NAND闪存成本的不断下降,固态硬盘越来越流行。
◇可靠性

随着技术的进步,SSD的可靠性也在不断加强。比如TRIM和垃圾回收可以恢复性能和延寿;还有三星 TLC SSD的质保一般为五年,让消费者在这五年的使用中高枕无忧。
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个叫做SSD Life的软件来查看SSD的寿命。
◇损坏时的不可挽救性

很多人最在意的问题:固态硬盘数据损坏后是难以修复的。当负责储存数据的闪存颗粒有毁损时,现在的数据修复技术不可能在损坏的芯片中救回数据,相反传统机械硬盘或许还能通过一些数据恢复技术挽回一些数据。不过真正在意数据保存的人士一般也会定期备份资料。
★演变

目前有众多储存厂商推出融合SSD/HDD优点的固态混合硬盘(SSHD)。
但是SSHD的性能远不及SSD,加上SSD这几年又取得了长足的进步,SSHD更是望尘莫及。再者,随着SSD的成本逐步降低,SSHD的性价比也没有优势可言。
因此,SSHD自2007年推出后,一直不温不火。
更多详情请看《尴尬的固态混合硬盘》。
★固态硬盘的注意事项

接触SSD之后,常常听到4K对齐、预留空间(OP)、分区问题、磁盘整理和SSD优化等等,关于这些内容请看《固态硬盘的注意事项》。
★选购指南

在快速指南中,上表是我推荐的最新SSD列表(2017-08-21)。
综合考虑品牌、主控、内存、质保、价格和电商销量等因素,综合筛选出这些SSD。
更多详情请看《2017年第三季度最佳固态硬盘》。
★参考文献

1. 固态硬盘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2. Solid-state drive - Wikipedia
3. Tool & Software | Download | Samsung V-NAND SSD
4. Download Intel Data Migration Software

欢迎关注我的知乎和微信公众号:黎小白

网友:
划分四个等级,简单的推荐一些现在主流的SSD,囊括所有主流接口,有表格,方便查找对应的接口和性能。

①入门级梯队划分,主要按性能划分,各取所需
第一梯队:浦科特M7V、三星750evo、闪迪X400、闪迪至尊高速2代
第二梯队:饥饿鲨TR150、英特尔540s、闪迪Z400S、东芝Q300.
第三梯队:金士顿HyperX fury、金士顿UV400、闪迪加强版、闪迪Z410

②主流级梯队划分
第一梯队:英睿达MX200、浦科特M6S+、三星850EVO
第二梯队:建兴睿速T9、建兴ZETA、东芝Q200EX
第三梯队:英特尔535、英睿达MX300、金士顿HyperX Savage

③旗舰级梯队划分
第一梯队:英特尔730、闪迪Extreme Pro、饥饿鲨VT180
第二梯队:浦科特M6Pro、东芝Q300 Pro、三星850Pro

④发烧级梯队划分
第一梯队:三星950PRO、英特尔750、三星SM961
第二梯队:三星XP941、三星PM951、三星SM951、三星SM951a、英特尔600P
第三梯队:浦科特M8PE、饥饿鲨RD400、东芝XG3、三星PM961

总图:
四个等级、五个接口,其中黄色部分是相对来说比较有购买价值的,买之前先确定容量和接口,再去查查价格,看看能接受哪个就行了,不要太纠结
节选自固态硬盘吧
作者:最强干扰器
http://tieba.baidu.com/p/4753207416?share=9105&fr=share

网友:
英特尔,三星

网友:
讲道理,你们买硬盘不看接口的吗,上来就报哪个哪个型号。在电脑接口和钱包双允许的情况下,选pcle接口的总是没错的。
讲道理,你不跑分看着爽的话,大部分固态硬盘都可以满足日常需要,300起价的话你看哪个顺眼买了就是,千金难买爷乐意,除了金士顿其他垃圾的固态128g应该上不了这个价。
讲道理,三星没必要无脑黑,人家固态在这么多人喷的情况下能卖到占市场半壁江山也不是吹出来的,性价比低了些就是,论性能,pcle通道没几个能正面肛sm951的。
讲道理,要想不出大错又想要性价比,瞅准闪迪,筛选mlc颗粒,你看哪个价钱合适就买买买吧。
最后讲个道理,mlc和tlc在民用级没那么玄乎,你不闲的蛋疼去折腾它四五年之内擦写是不会被你用完的,这些年你电脑都说不定换两次了。

2017.6.29更新
最近Intel发布的SSD 545s采用的是Intel第二代3D TLC闪存颗粒,64层堆叠设计,具有浮动栅极存储单元,单颗容量256Gb(32GB),更大的512Gb颗粒还没有量产。
性能方面,持续读取最高550MB/s,持续写入稳定475MB/s、突发500MB/s,随机读写75000  IOPS、90000 IOPS,支持每天0.3次全盘写入,终生写入量288TB。
这寿命可比大多数MLC都长了,技术在进步,就不(还)要(是)纠(省)结(钱)寿(重)命(要)了。
----------------------------------------------------------------------------
今天吐槽一下几个主要的厂商吧:
三星
      毫无疑问是目前固态销量第一,目前容量最大的固态也是三星的,也是三星第一个大规模在民用ssd上推广tlc颗粒的,论技术,目前最先进的10nm 3D闪存制程技术,只有三星一家能够生产。那么问题来了,三星的槽点在哪里呢,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黑呢。总结起来无非是因为太贵了,mlc颗粒的pro版本卖的比intel企业版还贵,tlc颗粒的evo版本又因为成本低和耐用度(其实并不低,完全够用)被喷而且依然贵!贵!贵!还有三星强大的营销手段和铺天盖地的水军。还有一个什么的,就是它作弊一样(SLC Cache)超高的跑分
         那么三星值不值得买呢?如果是买STAT3接口且预算在400以下的,三星可以不用看了,这个价位有太多其他好的选择。电脑有pcle通道的我强推三星,有钱的我强推sm951,业界良心
intel:
       专注于企业级市场,对于民用市场一直不走心,基本就是把企业级的产品降一降规格就扔到民用市场卖了。intel的特点是极其稳定,这归功于intel的主控,但是成也萧何败萧何,恰恰也是这个主控导致intel的固态在速度上没法和同档次的ssd比拼,说白了就是intel重稳定而不重速度。所以极其重视数据安全的我强推intel,有钱的土豪可以买它的企业级用用,其他的再考虑考虑吧。
浦科特(此段参考 @鸭宝宝 的回答)
       浦科特的ssd其实也蛮有槽点的。是不是听说过建兴这个牌子的比较少?那么好了,浦科特的SSD其实根本就是建兴的马甲, 用的料都是一样的但卖的就是比建兴贵。那么建兴怎么样呢?建兴既不生产闪存颗粒, 也没有自己的主控芯片, 基本上就是一个组装厂。那么建兴/浦科特用的颗粒好不好呢?那是它老大哥东芝用剩下的或是质量次级的或是工艺落后的芯片抹掉自己的logo后扔给它的。这么说懂了吧。
            浦科特在ssd市场上的口碑一直不错,质量扎实,速度快,不掉速(和它的垃圾回收机制有关,会比较耗擦写),相对来讲m6s和m6p都值得推荐。但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有蛮多人反应浦科特在升级固件后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包括掉盘,但都是可以挽回的。还有就是售后较差,售价也相对偏高
东芝:
作为全球三大闪存制造厂之一,东芝本身大概是最大的闪存颗粒提供厂商,inter也有自主生产闪存颗粒的能力,但它有些ssd用的还是东芝的颗粒,东芝可谓是闪存的亲爹,而东芝最好的颗粒当然是留给自己的产品线的。即使是tlc颗粒,东芝也要玩一个etlc概念(就是在一堆tlc颗粒里面进行测试挑选,挑选出出错率最小最稳定的那一堆,e就是企业级的意思)。
      但比较遗憾的一点是什么呢,东芝作为闪存亲爹,对民用级的ssd的态度和inter一样很不上心,难说他的产品有什么很强的竞争力,我每次买硬盘都将东芝列在候选名单里却又每次都把它淘汰掉(每次都不在我名单里的就是三星,别问我为什么,就是看他不顺眼,什么!你说我没钱!???有些事自己知道就好了能不能别说出来)。而且东芝有个槽点是啥呢,东芝的民用级ssd基本都没有带缓存。没有缓存带来的好处是不怕断电,数据安全会有所提高,坏处是4k读写明显降低跑分渣渣(日常使用是比较看重4k读写的,但很多人反应速度并没有受到影响,因为我个人没有用过东芝的ssd,所以这一点存疑)。
     至于东芝的产品推荐,q300应该还算蛮便宜的性价比高的,但是据用户反应q300系列会有掉盘现象存在,不放心的追求稳定的可以买pro系列东芝的ssd貌似曝光率最高的都是sata通道的,其他通道的少见,所以只建议自己电脑只能安sata通道ssd的人购买。

2017年大年初二更新

大过年的,没女朋友,滚回来更新了。这回说说闪迪
我当年买的第一块固体硬盘就是闪迪的,为什么,便宜啊,还有在U盘上对其积累的好感。当时买的是闪迪至尊高速二代128g,用了半年之后嫌小,买了x300s 256g(强推)。闪迪的速度不快,盘身的塑料感很重,透着一股廉价感,但是重量极轻,我拿到手的时候还以为自己被骗了想着自己可能买的一个假的闪迪。。。。。。闪迪也是全球三大闪存制造商之一,所以用的颗粒不会差,而其mlc产品的价格还是很良心的,更何况,在英特尔在中国取消对水货的保修之后,闪迪就成为了目前唯一 一家全球联保的公司,不需要发票,出了问题一个邮件过去(需要事先注册过产品)就给换(oem产品除外)。
闪迪的tlc采用了和三星类似的tlc模拟slc的技术,叫ncache,但是在存储超过一半多的时候会有些降速。
至于闪迪的产品推荐,入门级的我推荐闪迪加强版(mlc,速度较慢)闪迪至尊高速二代(tlc,速度较快),主流级我推荐x300s(mlc,只有店保,但是价格很便宜而且真的非常好用),发烧级我推荐extreme pro(mlc,能与三星高端一战)。

占坑伺机再续

网友:
自己做了个表,三星的这些产品基本覆盖桌面PC所有档次的SSD了吧,不想收集信息的可以对照这个选购满足自己需要的ssd。

网友:
谢邀。其实我是个保守的人。一般都是我问别人这样的问题。问了之后也不行动,直到市场发展到不需要问这样的问题再出手。

网友:
目前来说,ssd的品牌中唯一称得上靠谱的只有intel,其他牌子买ssd都得看型号。
这里的靠谱是说芯片来源可靠,固件水平稳定并且售后保障优秀。
其他来说,三星pro系列完全就是一个高端家用产品,却定了一个商用产品定价。evo跑分不错,用起来也还凑合,但价格起飞。
目前(2016年5月8号)来说可以买的几个型号
高端:sandisk至尊超极速
中段:ocz arc100(尾货)英睿达MX200(略贵)
低端:,intel和ocz的T150折两款TLC,

三星全家都可以买,只要你不在乎性价比的话。

要说这些推荐的原因,请去PCEVA。
——————————————
低端删去sandisk plus,因为闪迪无耻的换主控和闪存了。

网友:
根据你自己的预算、容量等要求,选择销量和评价都比较好的,基本不会差。

网友:
转帖
——————————————————分割线————————————————————
这通用篇主要为大家解答一些无关品牌,对所有SSD产品都存在的疑问,针对特定品牌产品的常见疑问,大家可以在最后找到已经发表的帖子链接,整个系列的帖子我都会一直跟进下去,不定时更新,去掉过时的问题,补充新出现的问题。

但这里我还是需要先作一个提醒,以下内容仅针对大多数普通的SSD入门用户及网友,纠结帝等等(纠结跑分、开机时间等)非一般用户,请原谅我对你们通常纠结的问题无能为力。

一:市面上各种品牌、型号的SSD应该如何选适合我的?
这个问题是最最常见,但细说又最复杂的,我在这里只给大家一个最简洁的并带点王婆味道的答案:请按照你的钱包和最关心的产品特点,从PCEVA最近评测或点评过的主流产品内选择你认为最值得购买的。

PCEVA所有评测及产品点评文章都可以在文库内找到:PCEVA文库存储分类
虽然PCEVA未必可以涵盖所有值得选购的产品,但所有PCEVA认为没有选购价值的产品,我们都肯定不会评测或作出肯定的点评,所以如果你完全不知道如何选择,并且乐意听我的意见,可以采纳上面的答案。

二:应该从什么渠道购买SSD才可靠?
答案:任何正规的代理、经销以及国内主流B2C商城上出售的SSD产品,我们都可以认为是相对可靠的。主流B2C商城如:京东、亚马逊、易迅等。各品牌的正规代理及经销一般可以在该品牌的官网上找到联系方式。这里再打一次广告,所有和PCEVA合作的商家(即特约商家领域及授权商家精品特卖版区内的)都是我们认为有信誉的正规经销商,PCEVA的论坛网友在授权商家处购买产品后如果产生纠纷,可以请我们协助处理。

三:购买回来的SSD怎么分辨是不是全新品?
答案:这也是稍微复杂的问题,一般可以从产品包装、产品外观以及SSD的SMART数据这几方面判断,如果产品包装有明显开启过的痕迹、产品外观有不正常的损伤,SMART数据如通电次数、时间还有写入量等项目非正常的高,那肯定可以认为SSD不可能是全新的。请注意,由于出厂检测,新买到的SSD接口金手指有痕迹、有几次通电次数(一般10次左右或以下)和少量的写入量(一般最多就10GB左右),都是完全正常的,不要因此把全新的SSD当成2手货。

四:应该用什么软件看SSD的SMART数据?
答案:如果你选购的SSD产品有提供官方的工具箱软件(如Intel、浦科特、闪迪、三星等),这些软件都会提供检查SMART数据的功能;如果没有官方的工具箱软件,这里我建议大家可以下载最新正式版的CrystalDiskInfo来查看,目前这款软件在多语言及对主流SSD产品的支持度方面都是做得比较好的,最重要的是这是一款免费软件:CDI最新正式版官方下载地址

五:我SSD的SMART有项目在HD Tune上黄/红了,是不是我买SSD有问题或者不行了?
答案:HD Tune是老牌的硬盘检测及测试软件,但它对SSD特点的支持就非常之差,直到目前为止HD Tune的健康警告依然只按照HDD的特点而作出,并且完全没有考虑过SSD,所以请大家不要以HD Tune这款软件的信息作为SSD健康状态的参考依据,如果需要了解SSD的状态,请参考上一个问题的答案,采用CDI。

六:使用SSD我要注意什么地方?
答案:只要你选购的是当前主流的SSD产品(如PCEVA最近点评过的),只有一点是大家都必须注意的:分区对齐。其它目前网上流传的注意要点都并不重要或者是错误的。

七:如何分区对齐?
答案:只要使用win VISTA或其后的操作系统(U盘的PE系统亦相同)对SSD做分区操作,都不会产生对齐问题。并且我强烈建议所有不清楚分区设置项目作用及意义的网友,不要选择使用第3方软件做分区操作。

八:如何知道分区已经对齐?
答案:大家可以使用最常见的AS SSD Benchmark测试软件来检查,只要看到如下图红框中的OK字样,不管前面数字大小,都代表已经对齐。

如果想了解更多分区对齐的入门知识,请参考存储区右侧边栏的SSD傻傻问系列帖子。

九:很多网站和很多人都说开启AHCI对SSD非常重要,而且是必须注意的,为什么007你第六问里不提它?
答案:因为近年较新的PC平台,默认情况下AHCI模式都是开启的,再者AHCI并不是必须开启不可的,老旧的平台如果没有AHCI模式,使用IDE模式也可以支持Trim的特性,一般家用环境的实际使用上,两者差别也很微小,所以我没有提及它。

十:为什么同样的平台和SSD,别人SSD有4、500的读取成绩,我的跑不到400以上?
答案:出现这情况最主要的原因是你把SSD接在主板上由第3方芯片提供的SATA接口上了,只要更换为主板原生的SATA接口,即可解决问题。

有关这个问题更详细的入门知识,请参考存储区右侧边栏的SSD傻傻问系列帖子。

十一:如果要让SSD发挥最佳性能,是不是必须安装Intel RST或者AMD的AHCI驱动?
答案:安装芯片厂的AHCI驱动虽然很多情况下可以提高SSD跑测试的成绩,但对实际使用并不能真正产生显著的效果,因此除非你有必需安装的理由(例如使用RST的智能响应功能为HDD加速),否则我强烈建议入门用户只使用系统自带的AHCI驱动即可。

关于这个问题更详细知识,可以参考我做过的测试。

十二:我的SSD跑AS SSD之类软件的测试成绩和分数比别人低,是不是不正常?
答案:AS SSD这个软件蓝底黑字的分数完全没有任何参考意义,关于这一点论坛版主仙賢戀軒曾发表过论述的帖子,大家可以去参考。

AS SSD绿底黑字的测试成绩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它表示的不仅仅只是SSD的性能,而是你这台PC的整个存储系统的性能,从硬件配置、BIOS设置、操作系统、你测试时后台运行着的任何软件程序,都会或有可能影响干扰到这个测试成绩,如果你想详细了解这些成绩的意义,请参考存储区右侧边栏的SSD傻傻问系列帖子的相关几期内容。若你只希望从一个得分知道SSD是否工作正常,我现在建议你花一点时间去下载一个比较权威但大一点的测试软件PC MARK7高级版(网上的破解版本请自行搜索),使用PCM7的存储测试项目对SSD分区进行测试,只要测试分数达到4000分以上,不管AS SSD(CrystalDiskMark)这类软件测试出什么成绩,你都可以认为SSD是在正常工作状态下的。

十三:为什么我的SSD跑AS SSD这类测试软件,读取成绩正常,但写入成绩就特别差?
答案:请你确定操作系统里对于SSD的写入缓存被正确开启,检查方法是进入设备管理器-磁盘驱动器下找到你的SSD,打开它的属性对话框,选择策略标签页,检查是否如下图的设置,如果不是,请按照下图设置好再运行测试,成绩就应该会正常了。

关于系统缓存设置的更多相关知识,请参考存储区右侧边栏的SSD傻傻问系列帖子的相关几期内容。

十四:为什么我用SSD后开机时间比别人的XX秒慢?
答案:PC的开机时间不只取决于SSD,你PC上连接的所有硬件以及BIOS设置以至操作系统和你安装的软件都会影响所谓的开机时间,即使硬件完全一样,操作系统和软件都足以让开机时间发生显著的变化,当硬件有差异时,变化只会更明显,SSD并不会也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让开机时间绝对缩短,所以如果你的开机时间在1分钟以内,都是完全正常的。有某部分PC的开机时间甚至需要1分钟以上,所以请不要以开机时间长短作为判断SSD是否正常工作的依据。

关于开机时间更详细的知识,请参考存储区右侧边栏浴室的一个知识普及帖。该帖还有跟12和13问相关的内容,关注AS SSD跟CDM测试成绩的网友可以参考。

十五:死机重启后我的SSD不见了,是不是要返修了?
答案:使用了SSD的电脑发生死机、蓝屏等情况时,我强烈建议任何用户都不要立刻去按机箱的Reset按钮强制重启机器,应该等待机器自动重启或等候5分钟的时间再去按Reset按钮重启。当重启后发生丢盘状况,请大家一定不要重复重启,而是停留在当前状态(BIOS界面、引导设备丢失提示画面等)下5-15分钟(具体时间依SSD容量而定,越大时间越长),然后把机器完全断电,等1、2分钟后再重新开机检查。

关于SSD需要这样处理的相关知识,请参考存储区右侧边栏的SSD傻傻问系列帖子。

十六:我怀疑使用中的SSD出了问题,应该怎么检查?
答案:对于这个问题,我首先要求大家学习并做到一点:不要去臆想问题。所谓的臆想问题,举个例子如:一次意外的停电后,软件报告的开机时间比原来增加了XX秒,这位用户就觉得是SSD出了问题。上面例子这类情况就是臆想问题,在不臆想问题的情况下,大家可以先按照前面四至十五问的内容检查SSD是否工作在正常状态,如果都正常,那么我建议你检查一下软件或其它硬件引起问题的可能。如果确定是SSD异常,可以针对具体问题去解决。

我最常用,并且认为最易于判断问题的方法是:保证系统环境的干净(如全新安装的原版win),并且采用系统默认AHCI驱动,然后执行发现问题的同类操作,检查问题现象是否有重现,如果没有就代表问题由软件或驱动引起的可能性极高,否则就代表硬件方面存在问题的可能更大。

关于切换系统默认驱动的方法,请参考我以前发表的相关帖子。

十七:我用HD Tune扫描SSD发现有坏道要怎么办?
答案:如第五问的答案,HD Tune是HDD软件,并不适合在SSD使用,但它的坏道扫描功能在某些情况下对可能存在问题的SSD,还是有点用处的,如果HDT在SSD上扫描出坏道,并不代表SSD有坏块(SSD真实的坏块HDT不可能检测到),它代表的是SSD固件的映射表存在问题,处理的办法是备份好你的数据后,对SSD做一次全盘安全擦除(简称SE)的操作,这样FTL(固件映射表)会被完全重置,问题一般就会被修复。

关于安全擦除的方法,十六问答案里我提供的帖子链接,在文章最后有当前四个主流SE方法的教程,个人推荐大家学习采用linux live cd/parted magic/HDAT2这3种中之一的方法,因为它们对不同平台的兼容表现是最好的。

十八:为什么007你说PCM7的分数比AS SSD这些软件更能代表SSD正常不正常?
答案:因为如我在十二问里所答的,影响干扰AS SSD跟CDM这类软件跑分的因数非常多,而且很多我们根本无法最严格的控制,相反PCM这个系列的测试软件,从7开始就利用其测试方式的优势及特点把这些影响及干扰因素减少至接近无法影响测试成绩的程度,因此它们测试出来的成绩,是真真正正代表一般家用环境应用下,这款SSD实际表现的成绩,同理只要SSD工作正常,PCM的成绩就一定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以内,而不像AS SSD那些软件会因为干扰让测试成绩大幅变化,导致我们产生SSD工作可能不正常的错觉。

关于PCM跟其它测试软件的差别以及它为何可以代表实际使用的真正情况,大家可以参考浴室针对这方面所作的测试及分析。

网友:
兼顾性能和价格:M5P、三星 840 pro
穷:三星 840 evo
喜欢尝鲜:三星 XP941 + 自己设计个转接卡(这货是 pcie x4 接口的……)

网友:
性价比最高的是镁光M4,性能最强的是浦科特M5P
怎么选就看你要多大容量和有多少预算了,另外除Intel和金士顿外不要考虑其他任何采用SandForce主控的产品,尤其是OCZ和威刚,这两家的SSD每个都是极品地雷

2013-11-15更新

市场上的M4已经被M500取代,性能在这代SSD中处于中下游,性价比不高,一般不推荐

浦科特M5S已经升级为和M5P相同的主控和Flash颗粒,也就是说M5S和M5P硬件上几乎是一样的,只是在固件上限制了性能,但是不能像M3系列一样混刷固件了

三星的840evo定位于入门级,应该会逐渐取代840,推荐希望尝鲜SSD的用户使用

--------------------------------------------
转篇文章,来自PCEVA neeyuese
link:http://bbs.pceva.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325&mobile=no
--------------------------------------------
目前市场上生产SSD的厂家已经超过了100家,眼花缭乱的各色产品中要挑选出一块靠谱的还真的难倒了很大一部分消费者。

最简单的“诀窍” – 选择拥有闪存生产能力的厂商的产品,他们是三星,英特尔,东芝,美光,闪迪,海力士。

1.三星在SSD领域的起步比较早,而且一直是使用自主研发的主控和闪存,在早期的产品中,垃圾回收算法架构和Trim的支持一直是个大问题,当然那时候也没有真正支持Trim的操作系统。说的简单点就是,速度太慢但是很稳定,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这些稳定的前提是需要固件升级个2~3版。毫无疑问三星的经典产品属于830系列,它的速度合理,耐久度高,兼容性好,后来的840Pro和840甚至840Evo都只是销售需要造就的指标提升,没有明显的亮点。还有一个问题是三星如今的产品跑分高,速度体验却不一定强过其它品牌的固态硬盘产品,不相信的可以自己亲身去体验下。三星固态硬盘产品目前还有个缺点则是稳定态性能还是不行,并不适合高写入压力服务器场合的应用。道理很简单,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SandForce之类主控是从企业级一点点割下来再修修补补的,而三星的企业级产品线则是基于消费级的主控再一点点加了补加了补上去的。

2.英特尔和美光,只要记住一点就是英特尔是为了卖SSD而投资闪存,而美光是为了卖闪存而做SSD市场,就不难理解为何英特尔的SSD在价格,保修,稳定,性能都一直是那么高高在上的感觉。毫不夸张的说,是英特尔制造出了第一块稳定的消费级SSD X25-M。英特尔的早期的主控性能受限,在稳定态下性能较弱,因此在新主控开发期间,采取了SandForce 2系方案做为过渡方案,而SandForce 2系方案其实也是依靠着英特尔和金士顿这2金主才解决了绝大部分的bug,如今的DCS3500和DCS3700在稳定态下表现异常优秀,可以说是SATA 3接口的皇者无疑。美光的经典之作是C300系列-第一款SATA 3的消费级SSD,但是由于英特尔芯片组原生SATA 3支持和渠道方面的问题,直到C400/m4系列才真正一炮而红,新品M500打大容量低价牌反响也不错,在企业级市场则拥有P300,P400m/P410m照应。

3.东芝做为闪存发明者同时又拥有机械硬盘技术,很多人认为他们的产品稳定,其实也正是这样。它的早期产品性能平平,没有一丝的特点,但优点就是TMD稳定,当然了别想着稳定态性能,那个没可能好。现在的东芝,依靠着Marvell主控和自己的无外置缓存固件,一丝丝的在进步,不过总的来说,相比它的SSD产品,其实它的闪存技术更有亮点罢了。闪迪一直给人的感觉是做闪存卡的,进入SSD市场较晚,Marvell主控搭配自己的固件绝不输给东芝,但是相比来说颗粒品质则还是略输东芝一筹。

4.海力士做SSD应该是这几家里最晚的了,第一款产品还是SandForce的2281,后来收购了LAMD 才真正开始有点意思。海力士的问题一直是良品率赶不上新技术,造成了只有供给大厂例如苹果和自己的产品上才有可能有好颗粒,而给小公司的原片只能比较差了。这个行业很有意思,即便知道有问题但是也不能花太多精力去改进,而是要继续研发下一代技术,希望下一代的产品不要发生相同的缺陷,因为一旦你停下来去找问题,下一代产品跟不上其它厂商那就是死。现在知道企业级的好产品为何老喜欢用上一代的颗粒了么?因为消费级已经为他们做完了小白鼠,工艺成熟更稳定了。

上面这些闪存生产厂的SSD产品都是非常稳定的,但是唯独价格会高出个20~50%左右。这之间选择的先后顺序应该从保修,价格,性能上再一级级排下来。

接下来让我们说说第三方SSD制造商,这个市场竞争是异常激烈的,要在这个市场里胜出唯一的做法就是杀价格。为了这个终极目标,这些厂商大多会使用第三方封装的颗粒来降低成本,但是要把价格真正杀到底的话,偷来的颗粒,U盘等级的颗粒,原厂筛选后丢弃的劣质颗粒,甚至损坏返修产品的拆机颗粒都可以不择手段的用上,君不见那么多回收废品SSD的广告满天飞么,这类奇葩产品只要通过主控的开卡程序就算交差了,结果是无谓增加了很多返工和返修,其实没有厂商愿意做这些事,但是却有大批贪便宜的消费者为此买单。现在大家利润都那么低,一般情况如果一款SSD产品相比同类产品便宜10%的你就应该提醒自己它可能是用了非原厂片,然后你要担心的是在这些非原厂片有没有测试过再做成产品,而如果便宜了25%以上的,恭喜你,买到返修拆机片和黑片的概率接近99.9%,我不想说100%是因为总是有些人认为有那么点机会厂商会亏的血本无归卖你极品原片的SSD。(原厂标算个屁,假钞都有人敢做,假标会没人敢打?)

最后那些所谓SandForce的黄金版固件(听说订单超过100万颗主控的客户才会给),浦科特的10万IOPS固件,三星的RAPID Mode 内存加速,Intel的SSD超频都是销售们捣鼓出来的市场策略,过几年当你再回头看看这些宣传攻势的时候,只会觉得好笑,真正的产品品质取决于内在,而不是这些哗众取宠的东西。

网友:
现在有很多大厂商都推出了自己的固态硬盘产品,你根据自己的容量要求、预算范围来选就行了。

网友:
我刚买的固态硬盘,intel 520 120g的,虽然其他人评价性能不是特别顶尖,但是性价比高,淘宝上今年6月份产的只要38x多,而且保修5年,保修比较给力。虽然用的是sata2的接口,感觉笔记本性能提升的很明显,丝一般的顺滑啊,钱花的比较值!
2014.8.21

网友:
关注了固态硬盘有一段时间了。经手的固态硬盘有3块,分别是闪迪ultra plus 128g,朗科n5m 240g,ocz vector180 240g。谈谈我自己的体会,和各处查找资料总结出来的心得。在下不是学计算机硬件的,只能算是数码产品爱好者。说的不一定全对。

固态硬盘优点是什么呢?
1,速度快,采用主控芯片+闪存芯片,区别于传统机械硬盘,传统机械硬盘需要旋转寻道,速度较慢,固态硬盘则是依靠主控算法从闪存芯片中直接读写,忽略了寻道时间,速度大大提高。
2,相对稳定性。机械硬盘的寻道特性决定了它不耐撞击,尤其在运转过程中,受撞击或突然断电,会导致磁道损坏,资料丢失,甚至硬盘阵亡。固态硬盘不用撞针寻道,更耐撞击。但是稳定性则是相对的,主控和颗粒都有寿命。颗粒的寿命更是有量化指标P/E值,即擦写次数。比如mlc颗粒P/E值3000,我的128g固态硬盘,理论上可以反复擦写3000个128g。日常高负荷使用,一天若是擦写50g,约可以使用6000多天,十多年,估计电脑都换了。

科普一些基本知识。

首先是接口。有好几种,比如sata,msata,m.2,pci-e。
我比较了解的是sata和msata。现在消费级固态硬盘一般是sata3接口。中高端产品的连续读写理论上可以双双达到500mb/s以上,这只是一个参数,和日常使用最相关的还是4k随机读写。msata3接口速度和sata3一样,特点是msata接口的固态硬盘体积小,很多笔记本预留有msata接口,安装起来像安内存条一样,很简单,但是一般比同档次的sata接口产品贵一些,并且因为体积小,发热量也大些。现在同为迷你接口的m.2接口有逐渐取代msata接口的趋势。pci-e接口的速度极快,但是价格也高,并且pci-e接口兼容的机器也少。
如果台式机要安sata接口的硬盘还是简单,一个硬盘架,一根sata线就够了。螺丝固定,线接好,进bios设置ahci,开机,分区(分区可以用分区助手,在分区的同时可以在高级选项中设置4k对齐,一定要设置4k对齐,不然硬盘性能+寿命都会下降,一般分一个区就好,据说分区多会加重主控的负担,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迁移系统,重启,ok。
笔记本装sata比较麻烦,有可拆卸光驱的,可以把光驱拆下,买一个光驱位的硬盘托架(有9.8mm和12.8mm两种规格,务必查好自己的本子是哪种规格),可以把固态装在光驱位,也可以把机械硬盘查下来装光驱位,把固态硬盘装在原来的硬盘位。我选择的是后者,因为大多数光驱位是sata2接口,无法发挥固态硬盘的全部性能。把机械硬盘装光驱位当然也有缺点,光驱位减震没有硬盘位那么好,机械硬盘又是不耐震,可能会导致机械硬盘寿命降低。究竟怎么装,看个人的选择啦。

接口说完了。再说说固态硬盘两个最重要的部分:主控和颗粒。顺带说说品牌。
浦科特、建兴(浦科特建兴相当于是一家)、英睿达、镁光(英睿达镁光也相当于一家)、闪迪最常用marvell的主控兼顾性能和寿命,英特尔用sandforce的主控牺牲性能延长寿命,OCZ的barefoot主控燃烧寿命获取性能。三星和东芝都有自己的主控,性能也都还可以。其他的sm和jmf什么的主控,就比较低端了。
上面提到的牌子,都是可靠的大厂。其他的影驰、威刚、金士顿、台电、朗科、创见之类的,相对算小厂,故障率更高。
消费级的颗粒主要有mlc和tlc(slc是更高级的颗粒,但是价格高,一般用作企业级产品),mlc更快速寿命更长,tlc更廉价。但是三星的evo系列tlc卖的和mlc一样贵。
颗粒还有原厂颗粒,白片,黑片之分。能生产闪存颗粒的厂家就那么几个,闪迪、三星、东芝、英特尔。。。原厂颗粒经过切割和筛选,故障率比较低。白片是原厂切割后第二轮筛选没过的,相当于次品,会低价卖给下游厂商,像我的那款朗科就是用的三星的白片(ocz当年就是白片和原厂混着卖,持续的高返修和坏口碑终于玩到破产,后来被东芝收购了,有了东芝的原厂颗粒支持,加上本身做固态的家底,现在又是一枚好汉)。黑片就是第一轮筛选都没过的,故障率更高,用黑片的都是黑心商家。

所以我比较推荐的搭配是marvell主控+原厂mlc颗粒。目前性价比比较好的价位大概128g三百多块,256g六百块左右比较合适。土豪请挑贵的买。

容量大小方面。现在的主流容量正逐渐从128g向256g级别过度。非游戏玩家,128g差不多足够,用来做系统盘,装常用软件,享受十几秒开机,软件秒开的丝滑感受。如果是单机游戏玩家,应该还是要200g以上,毕竟现在的单机大作个个几十g起步,128g真是不够用,第一块128g的容量一直都像一根刺一样梗在我心口。

接下来介绍几款产品。无任何利益相关。截图的淘宝店我没有在那里购买过任何产品。所以产品质量和售后怎么样完全不清楚。纯粹是为了介绍硬盘而截图。

先从msata说起。

朗科,msata,240g,低端sm主控,三星白片颗粒。用了两天,速度可以。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优点是便宜。在众多寨牌中,我科算是比较靠谱的了,毕竟是u盘发明者。

建兴40周年纪念盘。128g,marvell9188主控+原厂mlc颗粒,性能靠谱,牌子也可靠。缺点1:只有淘宝店有卖,淘宝水深 2:128g容量略小。

浦科特m6m,配置和建兴40周年盘一样。京东有售。价格虚高。128g版是500+。

浦科特m6v。是m6m的性能阉割版。用的sm的主控。价格比m6m便宜点。仍然虚高。

镁光mx200。marvell9189的主控+原厂mlc颗粒。250g,价格合适。缺点:msata版也是只有深水宝有售,而且镁光售后出名的差。
镁光mx200还有sata版,京东有售。价格和这个msata差不多。

接下来是sata系列
tlc颗粒的,有三星evo系列,东芝q300,影驰战将,闪迪的高速系列。但是出于寿命和性能考虑,建议忽略。尤其三星,价格还不便宜。

浦科特m6s,marvell+原厂mlc。价格略高。

建兴40周年盘的sata版,marvell9188+原厂mlc。缺点是深水宝独占。

ocz的入门款。barefoot中端主控+原厂mlc颗粒。价格可以,性能也可以。但是barefoot主控的特点是写入量虚高,导致硬盘寿命降低,但是一般说来大概就是10降到8年的区别,影响并不大。

闪迪至尊高速1代,marvell9177主控+原厂mlc颗粒。一两年前的老产品,性能一般够用。我的第一块就是买的这个。256g版本是500+。注意不要买成2代。2代是tlc。

就先说这么多吧。不知道传这么多图挂了几个。睡觉睡觉。

网友:
非常推荐去泡一泡PC绝对领域技术论坛的SSD区。
存储|SSD_技术论坛_PC绝对领域
这里有非常多的有价值的文章,不管是入门还是进阶都推荐读一读。也有市面上的SSD的选购指导。
很多大型IT网站,比如某村,有非常多的“枪文”,容易对人产生误导,这些技术类的论坛反而是更好的选择。

—— 数月之后在另一个问题下的回答也可以搬过来作为一些参考 ——

SandForce 不差,恰恰是因为它提供公版设计方案和固件,兼容各种层次的颗粒,才得到各个厂商包括二三线小厂的青睐。「有人说」的这些观点往往是针对某件事情的评论,非常片面,不要尽信。SSD 作为一个产品整体,除主控之外,实际用来存放数据的 NAND 闪存芯片的好坏同等重要,甚至其实更重要。
买 SSD 的时候注重一下品牌,莫贪小利,不用纠结主控的事儿。

请参见这里的两篇文章:

  • SSD 常见问题解答 苍穹ARC 100 240g开箱+小测
  • 如何挑选一块相对靠谱的固态硬盘 MSI R9 290 GAMING 4G+MSI B85I装机Show_技术论坛_PCEVA,PC绝对领域,传播真正的电脑知识 【旧链接出错,补上新的链接。 如何挑选一块相对靠谱的固态硬盘】

目前主流的几款主控,不太完全,仅凭记忆列举一下:

  • SandForce SF-2281: Intel 520、525,Corsair GT,Kingston HyperX,以及东芝的部分产品都在用它。Intel 的稳定性自不用说哈。另外,SandForce 主控具备独特的数据压缩功能,能很大程度上提高日常使用时的实际速度(这也是很多人感觉 SandForce 跑分不如 Marvell,实际使用却要快一些的原因),并且大大减少 SSD 的颗粒磨损(因为写入放大 WA 值比较低),提高了颗粒寿命。
  • Marvell 88SS9174、88SS9187:Crucial M4、M500,Plextor M3 系列,M5 系列,Lite-ON M6 系列,东芝 THNSNS 系列等等都在用它。
  • Samsung MCX/MDX:主要是三星自己的 SSD 在用(经典的 830,高性能 840 Pro,入门级的 840 以及主流型的 840 Evo)。
  • LAMD LM87800AA:新兴的一款主控,Hynix 的部分产品在用它。
  • JMicron JMF667H,在影驰等品牌的中低端产品广泛采用,实际上性能并不差,尤其是 4K 性能。只是似乎没有做静态磨损平衡,这一点可以看 PCEVA 上的影驰战将系列 SSD 磨损测试。

网友:
快速推荐:64G及以下不做推荐,体验比较拮据。

  • 便宜好用的正片:

    • Sandisk Ultra Plus (至尊高速) 128G (C2C)
    • 镁光M500 240G (B2C)

  • 甜点:

    • 浦科特M5s 128G/256G (B2C)

  • 土豪你好:

    • Sandisk Extreme 240G(C2C)
    • PCIE的超出本人能力范围,自行折腾吧……

  • mSata笔记本扩展:

    • Sandisk X110 (B2C)

快速推荐每个分类只写一个典型产品,以拯救重症选择困难患者。
通常同级都有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常见的比如三星EVO、东芝、Sandisk Ultra Plus等会在下面简单介绍,同样可以上。

B2C指京东易迅等电商,通常会代为提供保修服务。免去联系代理商的麻烦。
C2C指淘宝等,因为保修麻烦,只推荐在上面买Sandisk和Intel的产品,这两家都是拨一个400之后等快递上门,业界良心。另外无需税单全球联保,美亚之类有打折可以尽管海淘。

主控与颗粒等基本知识:
这个简单写写了,网上资料太多,一搜一把。有心的话早知道了,完全不必看这个帖子。 ...

  • 主控:

    • 马牌 Marvell:
      速度快、特性多。
      浦科特、镁光、Sandisk、东芝等多用其主控。
    • SF SandForce:
      读取快、写入放大低、会掉速(使用一段时间或容量后性能衰减)。
      Intel、金士顿等多用其主控。

    • JM JMicro:
      价格优势、通道数低。
      影驰、威刚等。
    • 还有三星、 Barefoot 、 LAMD、群联等,使用的厂商相对固定或消费市场不太常见。

  • 颗粒:
    总结:MLC>TLC,新工艺>旧工艺,正片>白片>>黑片,同步>异步。

    • 按每单位容量分:
      MLC:每单位储存2bit。
      TLC(某厂商称之为3bit-MLC):每单位储存3bit。
      TLC比MLC和误码率更高,但是成本也更低。
    • 按制程分:
      34nm、25nm、20nm等等。
      随着密度的提高,颗粒寿命会降低。比如IM Flash的25nm工艺颗粒有5000的P/E(可擦写次数),20nm则变为3000。

    • 按品质分:
      同样制程的颗粒,也有体质区别。比如你买3570K也分雷或雕。
      厂商通常会把体质比较好的放到相对高端的产品上,比如Intel 5X0通常会比3X0所用的要好。
      性能达不到设计指标的,抹去厂商LOGO后出给二线厂商,即白片。
      完全不达标的边角料,如果辗转到小厂商手里做成产品,我们一般称之为黑片。
    • Intel/镁光的颗粒有同步异步之分,同步好于异步。
      东芝和三星使用ToggleDDR,都是异步,但不差于IM Flash的同步。

常见SATA接口产品:
基本上一款产品的特性基本由主控和颗粒决定,固件上带来的差别没有前两者影响大。
如果你发现一款没介绍的产品,去查查主控和颗粒资料,然后对照方案相近的产品即可了解个大概。

  • 浦科特M5S
    硬件区崇拜,放到前面写……
    主控:Marvell 9187 + 缓存 256M DDR3* + 颗粒 东芝 19nm MLC ToggleDDR 3000PE。
    对于标杆没什么可说的,如果你全看完了还不知道要买什么,就买这个吧。
    *:缓存通常随着容量增加而增大,这里只写120-256G的产品,更大容量的数据请自查。下同。
  • 影驰系列
    价格太有竞争力了,而且产品线比较混乱,所以问的人比较多。
    写在这里不代表推荐以下所有产品。
    战将:主控:JMF667H + 缓存 256M DDR3 + 白片。
    低端主力,白片,但故障率也不算高。对数据安全没有要求的或资金比较紧张的可以尝试一下。
    镭电GT:主控:JMF667H + 缓存 256M DDR3 + 白片。
    基本退市,送测时是正片,卖了一阵之后变成白片了,这种行为太不招人喜欢了。
    镭电GT Pro:主控:JMF667H + 缓存 256M DDR3 + 东芝 24nm MLC ToggleDDR。
    曾经的高端,现在处于清货状态。当年送测是24nm的。
    虎将:主控:JMF667H + 缓存 256M DDR3 + 东芝 19nm MLC ToggleDDR。
    GT Pro的替代品,连PCB都是一样的,不同的应该只有颗粒,或者可能还有固件。
    黑将:主控:JMF667H + 缓存 256M DDR3 + 东芝 24nm MLC ToggleDDR。
    自家高端,可惜还是保三年。颗粒不错,缓存也从其他的南亚换成了海力士。
    无奈的还是万年JMF667H,这主控虽然4K不错,但通道数决定了当不了高端,可惜了颗粒。
    总体来说,战将见仁见智。我个人的观点,白片之所以成为白片,其缺陷不仅仅影响PE,正如EVO的TLC其PE还不如很多白片,但是返修率却很低。可靠性和PE并非完全正相关。
    正片系列如果有明显价格优势可以考虑,正价的话缺乏吸引力。

  • Sandisk Ultra Plus (至尊高速 )
    保修方便、价格便宜。
    主控:Marvell 9175 + 缓存 128M DDR3 + 颗粒 东芝 19nm MLC ToggleDDR 3000PE。
    相比M5S,主控从8通道缩水到4通道。所以这个盘不推荐买256G或以上的,性能随容量提升的较小,而且256G的价格也没什么优势。
    缓存也有缩水,但是特色nCache(用一部分nand来缓存小文件,提升4K性能)对性能有帮助。
    保修很方便。
  • 镁光 M500
    价格便宜、支持硬加密。
    主控:Marvell 9187 + 缓存 256M DDR3 + 颗粒 IM Flash(Intel和镁光的合资NAND公司)20nm MLC 同步3000PE。
    因为固件限速的原因,这盘跑分看起来很一般,但实际用料和可靠性设计都不错。
    如果你用系统的bitlocker全盘加密的话,这还是唯一不影响性能的消费级产品。
    120G的版本因为NAND颗粒数较少所以跑分比较低,还比不上4通道的Ultra Plus,240G及以上因为固件的原因,打不过其他马牌主控,但灭掉SF、JM等没问题。
    这盘比较推荐易迅买,京东黑贵,淘宝没有联保。
    120G的一度探底到539,用个500-30后509。这种情况下要比Ultra Plus及战将更值得购买。现在价格回升,竞争力减弱。
    240G的价格和性能都很好,值得考虑。

  • Intel 530
    保修强迫症推荐。
    主控:SF2281 + 颗粒 IM Flash 20nm MLC 同步 3000PE。
    是的,没缓存,SF主控的东西都没有缓存,所以跑分能力就不要想了。线性还好,可以靠NAND品质撑起来,4K就凄惨了。
    但是SF的压缩特性使得在一般使用中,尤其是读数据并不显得慢。
    SF主控掉速严重也是问题,有不少重度用户在用一年多之后ASSSD分数掉到原来的一半。总之在乎分数的,千万别买。
    但它存在的意义就是,这个价位唯一的5年保 + Intel的一个电话包邮换新。
    另外它的前辈520是25nm 5000PE的颗粒,稍贵一点。特别重视颗粒寿命的强迫症患者如果价格合适可以看看。
    如果你是工作站缓冲运算等行业用途,有信心把它在五年内写挂,请考虑买更高端的产品。简包的530如果PE全部磨损是不予保修的,但是似乎又哪里都找不到彩包卖……
    如果你不是超强写入党就别纠结,3000pe*240g/(365*5+2)=394,240G版每天写入超过394G再纠结吧。
  • 三星 840 EVO
    跑分王。
    主控:三星MEX+ 缓存 256M DDR3 + 颗粒 三星 10nm TLC 1500PE。
    争议比较大的产品,同价位无出其右的跑分 + 最短的寿命。
    跑分很惊人,少量爆发式写入是很快的。跑分成绩得益于TurboWrite,简单地说就是把一部分3bit的缓存TLC当成SLC用着写进去,等到读写压力不大时,再把这部分数据在后台慢慢移动到储存区内。
    理论上当待写入数据量超过缓存区后,就会变成直接写入TLC,此时性能就会骤降。120G版本大约缓存3G,大于该体积的连续写入会导致此情况出现。
    缺点就是,一个数据在盘里很可能写两次NAND,本来寿命就不长……
    关于这个盘口水很多了,但在我看来,说速度现在主流的SATA的盘速度几乎用不出区别,说寿命正常使用不挂主控的话也没见谁能把PE用完。所以围绕840EVO,更多的是信仰之争:跑分快就是正义 v.s. TLC就是原罪。

  • 东芝 THNSNH
    高连续,低4K。
    主控:Marvell 9187 + 颗粒 东芝 19nm MLC ToggleDDR 3000PE。
    是的,没缓存。有NAND,就是这么自信。
    得益于优秀的原厂颗粒和SLC Cache模式,连续写入很高。4K单线程读稍弱。并发不错。
    在B2C和M5S价格相仿略低。淘宝上价格倒是很好,就是不知道保修怎么样。
  • 希捷 600
    原高端产品,特价时可以替代m5s。
    主控:LAMD LM87800 + 缓存 128M/256M DDR3 + 颗粒 东芝 19nm MLC ToggleDDR 3000PE。
    性能接近M5P这个档次,高于m5s和M500。虽然用户基数不如m5s,但经过一段时间购买,目前也没有故障回报。基于lamd过硬的主控资历,我认为值得考虑。
    之前因为价格比较高,无人问津。但是自去年年末京东时不时会有特价,这就比价格异常稳定的m5s要划算了。
    特价时599/999/1999的价格,在京东里的同容量竞品中几乎是高端主控产品中最经济的。

  • 浦科特M5P、三星840Pro 、Sandisk Extreme
    这三个都是熟面孔,各品牌的消费级高端。不分开说了,看心情上吧,哪个都不坑。
    840Pro性能最好,Extreme售后强力,M5P品牌认知度高且略有价格优势。
    只是不建议上120/128G的,有这钱来个便宜点的240/250/256G的体验更好。
笔记本用接口产品(mSATA/NGFF):

  • Sandisk X110 mSATA
    5年保性能足,你还想要啥。 美貌与智慧的结合,英雄与侠义的化身。
    主控:Marvell 88SS9175 + 缓存 128M DDR3* + 颗粒 东芝 19nm MLC ToggleDDR。
    性能和台式机的至尊高速差不多。主控也是低功耗四通道,性能靠nCache顶着,支持DEVSLP(用于配合Haswell芯片组的休眠节电功能)。
    五年保,不过目前有个说法是目前淘宝上的X110都是OEM货,Sandisk不管,所以建议先走京东。另外这盘京东买没螺丝,自己记得想办法弄一个。
    *半年前送测了一批X110,其缓存均为64M DDR2。2014年后上市的新版本已变为128M DDR3。
  • 浦科特M5M / 浦科特M5M+ / 建兴M6M
    浦科特M5M和建兴M6M是同样的产品,性能略高于SATA的标杆浦科特M5S,用料与M5S基本相同,应该是得益于固件。
    主控:Marvell 9187 + 缓存 256M DDR3 + 颗粒 东芝 19nm MLC ToggleDDR 3000PE。
    浦科特M5M+是M5M的简化型号,缺少DEVSLP支持,只有128G及以下容量。
    M5M系列的性能要微弱优于X110,但遗憾的是只有三年保。

  • 镁光M500 mSATA
    主控:Marvell 9187 + 缓存 256M DDR3 + 颗粒 IM Flash20nm MLC 同步3000PE。
    240G淘宝低至900块,正经牌子的mSATA里你见过这么便宜的?
    而且如果你使用商用笔记本自带的TPM安全芯片进行BitLocker进行加密的话,一定要选这个!
    问题是B2C上没得卖,镁光售后口碑又不算好。
  • 三星840 EVO mSATA
    支持DEVSLP,其他特性基本同SATA版。

  • Intel 525
    价格略低于X110,同样五年保,但是跑分有点惨。
    不在乎跑分的可以买挺实惠,跑分党别碰
  • NGFF产品现在只有两种,杂牌和拆机,暂时没法推荐。
    的确有需要的话,这两个让我选我选拆机。
说几个坑的:下面这些产品常有人问起但不推荐。

  • Sandisk SDSSDP(就是那个既不是Ultra Plus也不是ExtremeII的便宜货)
    主控:SanDisk 20-82-00270-1 + 颗粒 SanDisk 05056 032G。
    这个神奇的主控就是CZ80的主控,大家说CZ80是U盘中的SSD;那么这个SDSSDP就是SSD中的……
  • 金士顿V300
    主控:SF2281 + 颗粒 白片。
    SF主控跑分难看,白片卖正片价,保修没优势,买的都是真爱。
    现在的金士顿V300已经从白片东芝Toggle换成IM异步了(就是OCZ用的那种玩意),性能直线下滑,可靠性恐怕也要完蛋。别买别买别买!
    上面这两个盘AS SSD跑分大约是两百出头,如果你跑出这个成绩,那么是正常的,无优化余地。

  • 威刚SP900
    主控:SF2281 + 颗粒 白片。
    比金士顿还贵,威刚你赢了。
  • 富士通 竟然没有型号
    主控:SF2281 + 颗粒 白片。
    贴牌货,也没什么意思。

  • 麦克赛尔X3000
    主控:群联PS3108 + 256M + 颗粒 白片。
    贴牌货。
  • 海盗船 Force LS
    主控:群联PS3108 + 256M + 颗粒 东芝 19nm ToggleDDR (可能rev.b)
    这价格,你怕了吗?再说了,上贼船上什么乞丐版,对得起LOGO嘛?

另外这几个群联主控的应该是一个厂子出的方案,有人把X3000的固件刷到那个金泰克里,也能用……
换言之买X3000和贼船LS不如买金泰克。
品牌粉丝向:对某个牌子真爱的可以上,但并不经济,可是归到坑里也不太合适。

  • 金士顿 HyperX 3K
    主控:SF2281 + 颗粒 IM Flash 25nm MLC 同步 3000PE。
    和Intel 320差不多的东西,金士顿该升级产品线了。
  • 海盗船 Neutron
    高贵冷艳版希捷 600,没啥可说的。
原文SSD选购速查

网友:
我最烦那些各种专业知识各种百度百科照搬,弄的你光了解历史,发展,结构,等等。
上淘宝,京东,搜索固态硬盘,选择销量。妥妥的,哪特么那么多废话,瞬间狗血临头。最后你连怎么买都不知道。
给你补习下,机械硬盘,转速,缓存大小,碟片数量,芯片等等都是性能的要点。就像机械一样,老了,就不中用了。

u盘有擦写次数的瓶颈,大概十几万次。
固态硬盘雷同。
实际你用了,根本体验不出来,除非是非同等架构或者时代的产品。
固态硬盘说白了就是N个u盘串联,

网友:
根据你自己的容量要求、预算这些来选,选大厂商的,一般来说不会差。

网友:
来自: 中国
自己用就买intel的,卖给客户哪个利润高就是哪个好

网友:
固态硬盘的牌子太多了、不差钱的就买INTEL 三星的 在然后就是其他的牌子了、比如台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