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h61h2-am3 不触发有三块都是一样

楼主(2017-12-07):
宏基 h61h2-am3 不触发有三块都是一样,待机电压都是正常的
不触发

网友:
你这说的也太潦草了、你都查哪里了 ?建议你好好检测一下上电时序、、、对照上电时序去一步一步的修

网友:
IO 什么型号这些都不说。怎么帮你判断

网友:
看IO跳变,IO到桥有跳变,桥没返回的话,如果换了晶振还不行就报废吧

网友:
查查桥的待机条件 从IO脚位查触发条件

网友:
有这版本的bios没有。就是那个双bios的。

网友:
去掉QSW1和QSW2,R417和R410加2个0欧电阻看看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有这版本的bios没有。就是那个双bios的

网友:
看看PWRBTN# IO的进和出有没,还有RSMRST#有没高电平,和LID有没高电平,都有就看看SLP_S3#有没,没有就加焊桥。或者热风枪280度吹1分钟,不行就换桥

网友:
开关到io io到桥有跳变吗?

网友(2018-01-21):
查下绿线。。。。。。。。。。。。。。

网友:
高手如云啊 厉害了老铁 表示没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