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顶星F-N61M主板 CPU不工作

楼主(2017-12-07):
这个主板上有2个型号,一个是F-N61M,一个是TM5860B,在迅维网下了2个BIOS(以TM5860B型号找的)都是显示00,后从百度下了个BIOS(以F-N61M型号找的),可以跑马了,跑过了2B(报警,意思应该是没有显卡),但只能加显卡才会亮机。顺便附上能亮机的BIOS,但是要加显卡。请问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楼主的是什么CPU啊 有的AMD cpu 是没有集成显卡的、不支持集成的、不一定是主板的问题啊

网友:
这样的板子基本淘汰掉了!基本看不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是什么CPU啊 有的AMD cpu 是没有集成显卡的、不支持集成的、不一定是主板的问题啊

4600+  5000+都试过了,一样的,刷了这个BIOS才跑马,但要加独立显卡才显

网友:
估计还是BIOS问题吧。可以带官网下个对用的BIOS试试看

网友(点评):
赞同,但下不到了

网友:
此主板维修价值不大 除非财务电脑  不能换主板  一般我们这里直接换掉

网友:
都没有硬盘  硬件  哪里来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