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b75t 2.0 反复重启问题解决

楼主(2017-12-07):
客户送来昂达b75t 2.0 主板说反复重启,客户说可能是温度问题,经测试,刚开机正常,装个系统,系统刚装完就会出现反复重启。电脑不亮,按照平时维修习惯检测 电路待机 内存 cpu供电, 用假负载cpu,发现cpu供电正常,上真cpu供电不出,之间又刷了几个bios还是无果。于是就怀疑应该是小问题,比如信号不稳定。不然也不会之前能开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加焊了cpu供电芯片。果然不错,加焊后。 成功点亮,反复重启解决。大家遇到也可以试试

原机bios 昂达b75t 2.0

_昂达B75T VER2.0.rar

昂达b75t 2.0 bios

网友:
这个 玩意 都会 虚汗啊。。。 少见

网友(2018-08-03):
这个应该是不行的很快就会返修的了

网友:
昂达的问题就是另类。学习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