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4x屏幕不显示

楼主(2017-12-07):
电池爆,烧毁尾插座、液晶显示座、电池座、指纹座,更换显示座时把电源块弄坏了,换完电源块开机能听到进入系统的声音,但是无法亮屏,背光没有。有哪位有图纸能提供一下吗?或者指导一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这么新的机型,图纸还要再等两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新的机型,图纸还要再等两年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没人遇到这个问题吗?有没有图纸给看看呀!

网友:
估计够呛手机图纸不好找,而且还是新出的手机

网友B:
上个图啊,看得详细点,座子哪找的?

网友C:
找升压模块啊,是不是升压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个图啊,看得详细点,座子哪找的?

淘宝上有,和红米note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升压模块啊,是不是升压坏掉了

不知道那个是升压模块哦。

网友D:
看看是不是换座的时候,把显示接口附近的排阻吹嘘了?一般显示IC空焊背光能亮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是不是换座的时候,把显示接口附近的排阻吹嘘了?一般显示IC空焊背光能亮起来。

放大镜看了一圈,没发现有虚焊的地方呀!

网友E:
不是所有的手机都靠图纸来修的,你应该观察下他的显示电路和灯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所有的手机都靠图纸来修的,你应该观察下他的显示电路和灯电路

技术不行,搞不定!技术不行,搞不定!技术不行,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维修苦维修累,维修不好没机会。。。维修苦维修累,维修不好没机会。。。

一定把它搞残废。。。。。。。。。。。。

网友G:
换过屏幕试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过屏幕试一下吗?

屏幕是好的,已经确认过了。屏幕是好的,已经确认过了。

网友H(2018-01-24):
有背光么,还是无背光 有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背光么,还是无背光 有显示

无背光,屏幕测试是好的,也看不到是不是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