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原厂BIOS X540UP

楼主(2017-12-07):
ASUS 原厂BIOS X540UP。。。。。。

网友(2018-03-19):
工厂BIOS下一个试试,测试好的吗

网友(2018-06-29):
主板是VM520UP吗?......................

网友(2018-08-31):
可有人试过           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
我是开机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2018-12-17):
此BIOS确定是好的,秒亮,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9-02-21):
亲测秒亮,X540UP2.0 帖纸X540UP

网友(2019-06-19):
BIOS OK的 亮机快

网友:
此BIOS刷上秒亮

网友:
刷上就亮,好用

网友:
BIOS 可以用,秒亮

网友:
工厂BIOS下一个试试,测试确定OK ,放心下载

网友:
#在这里刷了秒亮,原来故障没有CPU显卡电压快速回复#

网友A(2019-07-19):
这个BIOS刷完后开机速度是快,但是好像电池检测不到了,一拔电源就掉电

网友:
BIOS是好的,以验证秒亮

网友(2019-09-30):
这Bios是不是必须用原机的芯片刷才行,我找了个型号一样的代刷,装上去触发掉电

网友(2019-11-17):
老铁!我的是板号是X540UP 2.0的 !刷你的不亮机!你的板号是多少的啊?

网友(2019-12-17):
不触发,5555

网友:
X540UP 2.0验证OK,秒亮机

网友(2020-03-20):
完美BIOS,刷完秒亮,谢谢

网友:
我的机型是华硕A540u版号X540UP 2.0系统无法识别网络和声音,刷机好了,显示很快。放心下载。感谢楼主

网友(2020-04-25):
同版号,刷完后0.2A

网友(2020-05-30):
手上有个奇葩的X540UP 2.0,班号一模一样,原故障可以显示OK,就是不定时会关机,想刷个BIOS排除一下,刷了论坛三个都是秒亮机的,都是不显示。。刷回原本就可以显示,不知道啥子情况哦

网友(2020-09-03):
我刷上不亮了   愁死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刷了秒亮。一切正常。板号X540UP REV2.0  七代I5 独显

网友(2020-10-09):
谢谢楼主,完美亮机。其他,装机进系统在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刷完后开机速度是快,但是好像电池检测不到了,一拔电源就掉电

注电池不能充电是有一个标星的螺丝一定要安装好。这样才可以检测到电池的。

网友:
机器CPU空焊也会这样的问题,在用风枪吹下BIOS块时,给CPU加焊了,另外这个主板不接电池,或者电池没有时,会自动上电开机的。注:电池不能充电是有一个标星的螺丝一定要安装好。这样才可以检测到电池的。

网友:
刷了亮机很快  为什么半小时掉电呢

网友:
都是货秒亮,我就刷个试试,手上的是开一会自动掉电

网友:
能亮,BIOS是可以亮的

网友(2021-03-22):
我的机器是开机风扇长转,下载你的BIOS试试

网友:
X540UP 2.0验证一下,是好的,原厂的

网友(2021-05-19):
秒亮机,OK的

网友(2021-06-26):
谢谢楼主先下来试试看能不能亮机电流0.54!不亮机

网友(2022-06-18):
今天刚好需要,看看行不行

网友:
这文件是306怎么解决

网友:
刷了不亮机,A540U 版号X540UP I5  7代的

网友:
不适合我的A540U 版号
X540UP  REV  2.0    I5七代

网友(2023-01-31):
正好要用到谢谢

网友:
我也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2023-04-09):
怎么写进去啊

网友(2024-05-07):
X540UP-v2.0,2016.11月i7亮机

网友:
X540UP-v2.0,,,2016.11月i7的验证可以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