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IF23图像一闪即灭

楼主(2017-12-07):
客户拿来一个AOC IF23图像一闪即灭,拆机测灯管

发现四个灯管,三根损坏。给客户报价,升级LED灯条

这就是拆下来的玻璃灯管,改装上LED恒流板,装机测试

机器已经显示正常,维修完毕

网友(2018-03-21):
电容有鼓的地方.......................

网友:
应该是高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
换LED灯条   要装升压模块吧。。。。。。。。。

网友A:
看着你拆的灯管并不坏,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改成LED的收多少大洋??我们这里收的很低的   肆拾大洋

网友:
我们这里要80大洋的,不知道合适不?

网友:
估计就是高压板问题,怎么好搞就怎么搞了

网友C:
亮一下就灭,一般都是灯管问题,改LED或者换灯管都可以。改LED省事,不用管他原来的高压板好坏。

网友:
要么灯管,要么高压包   一般就这两样

网友:
亮一下就灭,一般都是灯管问题,改LED或者换灯管都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改成LED的收多少大洋??我们这里收的很低的   肆拾大洋

一百左右的飘过......表示没有那么低过,一般遇到一闪即灭都直接改LED灯条了,省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百左右的飘过......表示没有那么低过,一般遇到一闪即灭都直接改LED灯条了,省事

给客户报价最低120,低了没意思,我们得重视我的劳动技能

网友:
“一般遇到一闪即灭都直接改LED灯条了,省事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客户报价最低120,低了没意思,我们得重视我的劳动技能

就是,爱换不换,拆屏本身就是风险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看着你拆的灯管并不坏,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

楼主这种升级方法无论灯管还是高压都能一起搞定,而且返修率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亮一下就灭,一般都是灯管问题,改LED或者换灯管都可以。改LED省事,不用管他原来的高压板好坏。

没错,是灯条加高压一起换掉,不论哪个坏都能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种升级方法无论灯管还是高压都能一起搞定,而且返修率低

如果灯管确认有问题,这样做的确保险。
就是改LED灯条,有的有干扰,屏上短横线闪动,不知你碰到过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如果灯管确认有问题,这样做的确保险。
就是改LED灯条,有的有干扰,屏上短横线闪动,不知你碰到过吗?

暂时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换LED 50元 我们这里  我也收120  90  80 70 60  50

网友:
大点的显示器·还行·19的显示器·我们这要报100以上·就没的修了··二手的才150·好用的·改完LED·那个亮度太刺眼了··没有以前灯管的柔和·背光不一样了··里面的反光板·反出来的光也不同·

网友:
改了之后,亮度高了,腰也不酸了,头也不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暂时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难道我用的恒流板不太好。
换通用驱动板,有时供电线距离屏线太近,也能引起图像闪动,你遇到过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灯管确认有问题,这样做的确保险。
就是改LED灯条,有的有干扰,屏上短横线闪动,不知你碰到过吗?

把客户机器原来通高压的12V给切掉试试看,一般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客户机器原来通高压的12V给切掉试试看,一般就没问题了

好的,谢谢!下一次再遇到这样问题我就试试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改成LED的收多少大洋??我们这里收的很低的   肆拾大洋

40  我表示我装个系统还要40

网友:
引用 网友G:
40  我表示我装个系统还要40

是啊,我们这行工价太低了,都不挣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