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T8987E程序

楼主(2017-12-07):
惠普15-bc219TX的机器,不触发,待机部分正常,缺少开启电压S5_ON
,这个由EC发出,经测EC按开关NBSWON1# 有跳变,EC的3V_ECACC 正常, +3VPCU 正常, EC_WRST 正常 ,ACIN正常,LID_EC# 也正常,就是不出S5_ON
,条件都满足应该可以判定是EC程序问题了,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兄弟有这个EC程序的? 现在手上有2台这个机器了,待机的条件都是一模一样,很早以前也遇到一个,当时没找到,就取消了,现在又来两台一样的,怀疑通病,所以决心弄一下了。

网友A:
图纸我就不传了,论坛里面是有的

网友:
不要沉啊,在线等着的,都没人有吗?

网友:
找到没 ?  不行就买剪板的 吧

网友B:
这个不需要程序,直接买新的就行。

网友C:
这个东西自带程序吗   前天刚买了一个   但是卖家没有给我说这个玩意是带程序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自带程序吗   前天刚买了一个   但是卖家没有给我说这个玩意是带程序的呀

又程序的,你最好直接买剪板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自带程序吗   前天刚买了一个   但是卖家没有给我说这个玩意是带程序的呀

不过你的换好了的话说一声嘛,验证一下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需要程序,直接买新的就行。

你确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需要程序,直接买新的就行。

这位兄台真逗,在其他地放说带程序,到我这里怎么又说不带程序了,不要误导大家哦

网友D:
新机器直接去买个剪板或刷好的EC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机器直接去买个剪板或刷好的EC 吧

也只能这样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位兄台真逗,在其他地放说带程序,到我这里怎么又说不带程序了,不要误导大家哦

以前自己认为这款IT8586之后的都带程序,前两天修到一台HP的用IT8987E的,电源口灯时亮时不亮,买芯片老板说不用带程序,怀疑的心态买了两个,换上后正常使用。
逗你干什么?也不误导你,信不信都由你,估计这芯片在有些机器可带程序,有的机器不带程序。
装上新的8987后示波器测量是有读取BIOS动作的。坏的芯片不读BIOS灯不亮

网友:
不会刷EC程序,都是直接买剪板的,这样也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自己认为这款IT8586之后的都带程序,前两天修到一台HP的用IT8987E的,电源口灯时亮时不亮,买芯片老 ...

我这个是惠普TPN-Q173的,电源灯一直亮,不触发,装上电池充电都正常,也是问了芯片商家,给我说的有程序,刚刚下单了,买了个剪板的回来试试

网友:
这个不常见。坐等高人解答。学习了

网友:
觉得啥坏 换啥    感觉派 飘过

网友:
ec可以备份下程序     我对比下官网分出的      官网分出来的只有29kb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我就不传了,论坛里面是有的

论坛有图纸么,上次我找了半天没看到呢,可不可以发个链接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你把电池接上可能会有惊喜哦

你说那个是惠普原装电源的问题嘛,这个不是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楼主订了EC,修好了没有。我这里也有一台和你的一样,我的是G35A

上电问题是解决了,不跑码,,,,,,,,,,,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上电问题是解决了,不跑码,,,,,,,,,,,

EC坏了吗?不触发是哪里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F:
EC坏了吗?不触发是哪里问题。

不触发是EC。。。。。。。。。。。。。。。。。。。。。。。。。。。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是EC。。。。。。。。。。。。。。。。。。。。。。。。。。。

EC到底带不带程序啊。兄弟,HP G35A

网友:
EC程序看EC 角上有没的ROM标记的角位  有应该就带有程序 没有就没程序 有程序的最好方法就是买剪板的EC

网友:
可以直接买新换,更修过的,内置的有固定程序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G:
EC到底带不带程序啊。兄弟,HP G35A

管他带不带程序,我反正买的剪板的。。。。。。。。。

网友(2018-02-02):
楼主你的这个问题搞好了没有,我这有一台hp  板号是G34A EC一样,用直流电源直接接,没有待机电压,按开关无反应  用电池接上 按开关 在通直流电源 就显示电压0.69A   进水机,正在怀疑是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