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5238主板不出3、5V待机电压

楼主(2017-12-07):
待机芯片51125A

线性3、5V都出来了, 3、5V ALW不出电压,两个EN不出,追查到EC的   ALW_ON无电压

ECRST   ECVCC     VCCRTC  AVCC   电压正常    就是不出ALW_ON

换了EC故障依旧,没有思路了

网友:
bl宝龙达的联想N480  主板 老火哦。。 刷下EC的 BIOS看看

网友:
LID ACIN  还有有一些主板开启 有温控 你再查查 这些问题都好修

网友:
ACIN#呢   休眠呢  这些信号都正常了吗  尤其是ACIN

网友:
有待机35V了    但是过几秒自动掉没了     而且看5V电感前端波形不对  这个是芯片问题吗?

网友A:
你说待机出来了一瞬间又没了,不确定是不是待机芯片的问题,有示波器的话可以看看电感后端波形,没有就换个芯片试试,51125很常见的芯片

网友:
ACIN有电压没,LID休眠呢?这些电压又要有的

网友:
现在3.5V都有了 触发不过内存,装不装内存电流一样  全板电感电压都正常  但是还是不亮机

网友:
先杀个EC BIOS先吧,不行就看一下强行改个EN看一下可不可以上电

网友:
楼主看看有PLTRST#没,没有的话看看CPU的PG出来没

网友B:
我觉得你还是仔细检测下芯片又没换错,有没有焊好,换的芯片是不是好的吧。不要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还是仔细检测下芯片又没换错,有没有焊好,换的芯片是不是好的吧。不要简单问题复杂化

哎哎,我练了下手机的手工,笔记本的应该没问题吧....目前电流已上去  不过内存  总线缺一个供电,打值短路,需要干桥  等干桥后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待机出来了一瞬间又没了,不确定是不是待机芯片的问题,有示波器的话可以看看电感后端波形,没有就换个 ...

示波器所有的电感电压已经正常,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