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广达NZ2不上电 ADP_ID求教 探讨

楼主(2017-12-07):
刚修的一体机
HP 310-1118CN
板号:DA0NZ2MB6F0 RE:F

机器来的时候开关被按坏了,洛铁烫了烫,本以为没什么问题,结果发现不能上电。

大概测了下,待机0.014A,按开关0.022,几乎没动。待机3,5v已出,
触发后没有RSMRST#   DNBSWON#也是低电平没升起来

EC: IT8512NX

仔细测试EC,没发现什么明显问题,接下来,换EC,刷rom。。。结果,呵呵,你懂得

进入正题:

虚线框左侧通向电源头中间脚,右侧直通EC,带*的的确没有元件

测量ADP_ID为 1.07V   这个电压我初始觉得没什么问题,之前见过很多3.3v的   1.1v的  甚至0.67v的都能正常上电

而此图最近好像比较流行,一直搞不清具体原理

最后发现,问题还在这里

修起来很简单,只要提高ADP_ID的电压值就可以了,比如pd9位置加个10Ω电阻,比如拆掉PR198...就可以正常上电了

这个电路看起来很简单 就2个电阻,而且2电阻均没有问题,线路也是通的,我就想不明白了

直到最后灵感触发,换了个大功率电源ok了。

why?  功率,功率,功率     问题就在这,adp_id:功率侦测

原来板子根本没问题,有问题的只是自己而已。

说下具体参数:

电流源测试,PR197  左右1.07v

180W电源测试 (机器额定电源输入150W,150w的实在找不到)  PR197 左右2.4v左右

示波器测量:没有波形

求教 此图具体原理   请大神解惑

网友:
补充一下,HP电源    中间针电压值为19.5v

网友:
谢谢你的帖子提示了我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差点进入了死角。

网友:
哎,都这么久了,怎么还不来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2020-06-06):
好贴谢谢你的分析。